正好有人问,就聊聊如果用好FUTABA的十字盘混控来完美调整飞机

楼主(2011-10-11):
正好有人问,如何用十字盘混控,  我在另一个贴里回复了, 后来想想还是单独再开个贴方便大家.

Futaba十字盘调整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说的这些功能是8FG/12FG/12Z/14MZ通用的,因为他们的内置软件性能基本一样的,但是不适合10C, 10C软件功能属于二线水平, 不具备十字盘精细调整的能力。

首先你要保证机械上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在不用trim 和sub-trim的情况下,十字盘在中立点是完全水平的,这时候你就要用Futaba的大圆舵盘, 自己打眼,最好用Futaba出的舵盘规,很方便。 保证舵机中立的时候连杆完全90度, 通过细调连杆长度保证十字盘在中立点水平, 机械上首先要完美。 仔细看说明书, 该90度的地方一定要90度, 因为我现在飞的kyosho和hirobo都是双推机型,所以处处要求90度。只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装配,机械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特别注意不要用YT那种打好孔的金属舵盘, 那东西永远调不到90度。

然后你进到控里确定一下螺距曲线是一条默认45度直线,然后要确认三个十字盘舵机的ATV都是100%, LIMIT 150%。

现在把螺距推到最高, 十字盘可能会有些微不水平了, 这时候用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把十字盘调平, 要保证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看十字盘都是平的。

然后把螺距推到最低, 重复上面的调整,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有两套的,以8FG为例, 你推到最高螺距的时候,高螺距那边的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会闪, 螺距推到最低的时候低螺距那边的PIT-AIL混控和PIT-ELE混控就可以调整了。

这时候你已经用掉4个混控了。

然后把十字盘拉回中立点, 前后快速拉动升降舵,你可能会注意到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会些微上下跳动,这就说明你拉升降的时候你的螺距会颤动,这时候你要用ELE-PIT混控来消除这个跳动, ELE-PIT有两套, 分别用来调整升降舵的升和降。

调完ELE-PIT以后你可以快速左右拉副翼,如果在左右拉副翼的时候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了, 就证明副翼也干涉螺距, 这时候你要用AIL-PIT来消除这个干涉,AIL-PIT也有两套,分别对应左和右副翼。

现在你已经累计用掉8个混控了。

然后仍然保持十字盘在中立点, 现在前后再拉升降, 看看你的十字盘是否能保证左右水平,也就是说升降是否干涉副翼, 如果有干涉,那你要用ELE-AIL混控来消除这个干涉。

现在你累计用掉10个混控。

别嫌累, 还没完,你的十字盘现在在0螺距完美了, 但是在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还不完美, 因为舵机是圆周运动,而连杆是线性运动, 所以在最大和最小螺距的时候升降和幅翼对螺距还会有干涉, 这时候你要去LINKAGE COMPENSASION菜单。

把螺距推到最大, 拉动升降和幅翼, 如果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了, 就用LINKAGE COMPENSASION消除, 调整方法跟上面说的在0螺距调整的时候基本一样的,只是菜单看上去不同, 你拉动摇杆的时候相应的可以调整的混控值会闪,进去调整就行了。

然后再拉到最小螺距, 把上面的调整再做一遍,你拉到最小螺距以后,菜单上会闪现'low pitch'。

这时候你已经累计用掉14个混控, 我之所以一直在累加混控数, 是为了说明如果是JR的控的话,因为JR没有那么多混控可以用,JR的预设混控加上用户混控也不见得有这么多,所以如果你对飞机调整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还是买FUTABA的控, 方便 (当然别买10C,那个不成)。

最后还有一个菜单,叫SPEED COMPENSATION,如果你用的是120度十字盘的话,因为总有一个舵机和其他两个舵机动作行程不对称, 所以你快速拉升降舵的话,因为行程不同,升降舵有可能干涉螺距, 造成十字盘中间那个球上下跳动, 你可以通过这个混控把它消除掉。

如果你把上面步骤都做完,你的十字盘可以说是调整的没有任何干涉了, 当然能消除干涉到何种程度,那就看个人功力了, 方法都是一样的, 需要的只是耐心,我有的时候会花好几个晚上反复调整直到满意为止。

PS: 以上所有信息,是我一年前读到美国的Dr.Ben为Futaba写的一篇大作后自己实践了很长时间,觉的确实很有用,就把他的东西加上我的个人经验拿来和大家分享,这里向Dr.Ben致意和感谢

网友:
沙发在慢慢看

网友:
好东西,讲得真细致

网友:
futaba把这套十字盘混控都搬到cgy750上去了;)

网友:
顶!
好帖,可现在用的无副翼。以后转回有副翼的就用得上了

网友:
非常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Ben的这篇原文很早就看到了,但是英文水平有限,有些东西一直没搞清楚,如LINKAGE COMPENSASION这个功能

可惜了,12Z和14MZ在我手里用了3,4年,还没摸熟。

有点遗憾的是现在无副翼系统普及后,控上的这些功能已经用不上了,已经都移植到CGY750上了,不过明白了楼主的文章,对理解750

的设置帮助很大。

顺便说一句,很多人觉得750调整复杂,其实可能是对FUTABA的系统不太熟悉,对于了解FUTABA系统的人,750的调整其实很容易

简单的说750调整=原来的 701(尾陀螺,升降陀螺、副翼陀螺类似)+GV-1+摇控器(8FG/12/14的)的十字盘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750调整=原来的 701(尾陀螺,升降陀螺、副翼陀螺类似)+GV-1+摇控器(8FG/12/14的)的十字盘调整

谢谢分享。

我只用过GY701, 没碰过GY750, 我对无副翼还是有点抵触,主要原因是目前的F3C还没有开放无副翼, 另外我觉得有副翼悬停更稳, 调整也比较直观。

网友:
能说什么呢,偷偷收藏了留作资料使用吧,

xuesing,想必对直升机理解到一种程度了,只能有感叹的份儿了,

网友:
技术帖子,收藏了!LZ辛苦

网友:
再次感谢认真热心的高手

网友:
真的很深入
顶起

网友:
:loveliness:  技术贴  这个要顶

随便问问       无副翼能不能用这个功能?  我记得不能开混控(我用VBAR)   目前有个情况  循环螺距副翼和升降不一样  出入很大   副翼是8度的时候 升降超过了11度 接近12度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知道的朋友麻烦解答一下    顺便说说哪里可以修正过来

网友:
f的十字盤就是強.大.但無8.己無用武之地

网友:
调试专业手记 收藏 学习 摸索 烂熟于心   无论3d 3c 至高境界 就是个精密控制  楼主的这个文章非常专业 适合对futaba 系统熟悉的同学用 新人看了 还需要时间消化理解    难得的技术帖

网友:
技术贴,学习啦

网友:
慢慢研究

网友:
精华帖。
目前对F3C又愛,又怕,迟迟不敢下决心进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都无副翼了,摇控器上的这些十字盘混控都不能用了。

但是这个问题,CGY750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本来副翼和升降的循环螺距就是分开设置的,同时还具备了几乎全部遥控器上的对十字盘的各种混控功能。

V8虽然搞了2套,还是至今没搞太清楚 ,记得循环螺距升降副翼是一个值设定的?

另外,如果副翼和升降的循环螺距不一致的情况,如果在各个螺距点都不相同,可能比较麻烦,如果都一致的话,在控里把升降的舵量调小一点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无副翼了,摇控器上的这些十字盘混控都不能用了。

但是这个问题,CGY750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本来副翼和升降的循环螺距就是分开设置的,同时还具备了几乎全部遥控器上的对十字盘的各种混控功能。

V8虽然搞了2套 ...

我知道750可以分开调。我油KSM和N9都是用750    电KSM和AURORA用了VBAR    发现这个问题 正常情况下 油门中点 大浆0度 测得副翼循环螺距是8度 但是升降的取去到了12度左右   尤其是在最大螺距的时候副翼和升降的循环螺距相差非常大 升降的摇臂已经超出正常范围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前还没碰过这个情况             如果调升降的航程会直接影响到螺距航程   这个方法行不通

网友:
我想或许这个问题是由于
KSM和AURORA的旋翼头混控比设计和Vbar的软件算法对机械部分默认参数不一致造成的,你看看升降副翼循环螺距的十字盘倾斜角度是否一致?

另外,调整升降的D/R(不是 endpoint),应该和螺距行程没关系吧。

网友C:
没找到

在12FG里面没有找到LINKAGE COMPENSASION这个功能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12FG里面没有找到LINKAGE COMPENSASION这个功能选项

先进linkage, 翻到第二页再进swash, 再翻到第三页就是LINKAGE COMPENSION和SPEED COMPENSION

楼主:
另外多说一句,8fg/12fg/12z/14mz的菜单和功能都是一脉相承,都源于14mz的软件,只不过在8fg/12fg/12z里面相应的关掉了一些功能(非常少的一部分,不飞多发动机机型和像真机的人一般用不上)

14mz只是菜单看上去比较fancy罢了,从功能来讲8fg就具备全功能。所以今年F3C世界赛用8fg的人不少,F3C这种设定非常苛刻的项目8fg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算是穷人的14mz吧。

网友:
LZ的贴对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请教LZ。我用的F遥控器。在swash  detail中Mixing   Rata     Linkage   Compemsation是怎么设定的。谢谢

网友D:
请问,T8FG 都有14个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T8FG 都有14个混控?

不止14个, 直升机混控方面,14MZ有的混控T8FG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Ben的这篇原文很早就看到了,但是英文水平有限,有些东西一直没搞清楚,如LINKAGE COMPENSASION这个功能

可惜了,12Z和14MZ在我手里用了3,4年,还没摸熟。

有点遗憾的是现在无副翼系统 ...

CGY750十字盘类型在控上做准确设定后,所有的功能就都可以由控来设定了!

网友:
没明白楼上在说什么。。。。

网友:
估计JR的DSX12  功能可以和这个差不多了吧

网友E:
标题

想请问一下楼主,文中所述的14个混控,都是在swash-mix中实现的还是一部分用到了预置的自定义混控。
想试一下,但jr的控中十字盘混控只有3项。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问一下楼主,文中所述的14个混控,都是在swash-mix中实现的还是一部分用到了预置的自定义混控。
想试一下,但jr的控中十字盘混控只有3项。请指教,谢谢。

我提到的这些混控都是FUTABA预先定义的, 不需要用到用户定义混控, 如果是JR的话,你要用用户自定义混控来模拟,但是JR中端控的问题是用户自定义混控数目严重不足, 除非你调整组装飞机有非常高的功力和经验, 可以只用很少几个用户定义混控来达到完美调整,否则JR中端控的混控是肯定不够用的,JR12X的混控数目倒是够。

我以前就是用JR的,从DX7用到DSX9,后来还是换了FUTABA了

网友:
这个要收藏学习消化

网友:
学习,好文章。收藏以作后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提到的这些混控都是FUTABA预先定义的, 不需要用到用户定义混控, 如果是JR的话,你要用用户自定义混控来模拟,但是JR中端控的问题是用户自定义混控数目严重不足, 除非你调整组装飞机有非常高的功力和经验,  ...

谢谢您的指点。目前我使用的11x共有6组用户定义混控,可完成12项混控内容,抽空实验一下。

网友:
太好了,顶一下

网友(2011-11-15):
写的好,学习了。  回家尝试一下。

网友:
写的很详细,晚上调一下425.

网友:
好贴文 只现今流行3D 没必要这么细致的调整,前期也只有F高端控才具备这功能,现8FG开放加入这个功能,但一般也较小用,尤其无副翼系统就更不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好有人问,如何用十字盘混控,  我在另一个贴里回复了, 后来想想还是单独再开个贴方便大家.

Futaba十字盘调整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说的这些功能是8FG/12FG/12Z/14MZ通用的,因为他们的内置软件性能基本一 ...

调整到ELE-PIT这里偶发现问题了。
我现在在用DX8,慢速拉动ELEV的时候,鱼眼球是不动的,快速拉动的时候有轻微跳动。
于是自己设定了一个ELE-PIT的混控,有2个混控值分别对应正负的ELEV值,每个混控值也有正负不同的百分比,加上Offset。
可是我不管混控百分比设定的是正的还是负的,一旦打开了混控以后,鱼眼球跳动更加的剧烈了。

网友(2011-12-21):
这样的技术贴要常常被顶起,大家才有学习的机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调整到ELE-PIT这里偶发现问题了。
我现在在用DX8,慢速拉动ELEV的时候,鱼眼球是不动的,快速拉动的时候有轻微跳动。
于是自己设定了一个ELE-PIT的混控,有2个混控值分别对应正负的ELEV值,每个混控值也有正负 ...

这是正常的,快速拉的时候跳是因为ali pit舵机和ele舵机跑的角度不同,快速切换的时候相位差!@#¥%……&*了
我反而觉得楼主说的“快速拉”改成慢速拉靠谱点
请楼主出来辟谣

网友F:
呼唤XUESING,偶给他发消息他也没有回。估计在忙吧

网友:
纠结买控的人,知道该买啥了吧

网友:
换了新控FUTABA T8FG 好多功能正在研究中 也对混控研究 但一直不得要领 多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虽然现在还是满头雾水 但是技术贴是要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呼唤XUESING,偶给他发消息他也没有回。估计在忙吧

朋友, 不好意思, 最近圣诞节, 近两个月一直都在忙项目, 工作中偶尔抽空来下论坛, 真的没有时间回短信和回贴,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不好意思, 最近圣诞节, 近两个月一直都在忙项目, 工作中偶尔抽空来下论坛, 真的没有时间回短信和回贴, 不好意思

理解理解
工作好才是正道,模型只是业余兴趣爱好咯。
我也下个月中开始要正式工作了,祝大家都项目顺利

网友:
求楼主解说53楼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是正常的,快速拉的时候跳是因为ali pit舵机和ele舵机跑的角度不同,快速切换的时候相位差!@#¥%……&*了
我反而觉得楼主说的“快速拉”改成慢速拉靠谱点
请楼主出来辟谣

拉的慢一般都不会跳的,拉的慢也跳,说明舵机的一致性很差。
我觉得拉快了跳,要用混控,就是为了抵消相位差。
或者说,调整快速动作的时候2个舵机的行程,速度和offset,使得快速拉动的时候PIT也不受干扰。
可是我设置了混控以后,感觉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加大了相位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拉的慢一般都不会跳的,拉的慢也跳,说明舵机的一致性很差。
我觉得拉快了跳,要用混控,就是为了抵消相位差。
或者说,调整快速动作的时候2个舵机的行程,速度和offset,使得快速拉动的时候PIT也不受干扰。
可 ...

我觉得,要快的时候不跳,用反应快的舵机靠谱
慢跳,换舵机都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要快的时候不跳,用反应快的舵机靠谱
慢跳,换舵机都可以了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在舵机上。
我斜盘用的BLS 253,速度和一致性都非常不错了,但是还是会跳。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在控的CCPM混控上,现在只有先将就飞着,反正练习悬停还是挺稳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在舵机上。
我斜盘用的BLS 253,速度和一致性都非常不错了,但是还是会跳。
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在控的CCPM混控上,现在只有先将就飞着,反正练习悬停还是挺稳当的。

我认真观察了发现,快速拉ail是不会跳的,拉ele就跳。因为ail pit和ele舵机在执行ele改变的时候,跑的距离不一样
在机械中立点下:
慢速拉没问题,那是应该的。
快速拉,那是因为本来就跑行程不一样,反转的时候反应不及时,就跳了
但是快速拉ali是不会跳的,因为行程一样的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ele(ali)对pit的补偿是用在最大和最小螺距处,也就是油门杆2个尽头,用来修正慢速拉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例如舵机位置不一样)引起的跳动

因为加了ele(ali)对pit的补偿后,作用是体现在打尽ele ail摇杆后的引起的螺距变化,而不是非常迅速的拉动引起的跳动(楼主说的快速应该是为了更方便地观察到被干涉到的螺距变化,但是忽略了快速ele时候e ccpm3个舵机有2个行程和1个不一样引起的没得救的跳动吧?)

说的很乱,不好意思啊

网友(2012-01-24):
这么好的帖子要顶起,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讲得真细致

网友(2012-03-24):
技术帖要顶,我是来学习混控基本概念滴

网友:
绝对好贴绝对好贴绝对好贴绝对好贴

网友:
今天调450,找了半天才找到,顶上去再学习一下

网友:
有些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140度十字盘就可以解决?

网友:
收藏先,以后懂了在慢慢研究!

网友(2012-04-24):
真的是好贴必须顶

网友:
好帖。深入的消化中

网友:
我的750,调到呕吐了,没上天过。。。

网友(2012-06-13):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拉的慢一般都不会跳的,拉的慢也跳,说明舵机的一致性很差。
我觉得拉快了跳,要用混控,就是为了抵消相位差。
或者说,调整快速动作的时候2个舵机的行程,速度和offset,使得快速拉动的时候PIT也不受干扰。
可 ...

近来想了很久,发现:
“快速推拉升降鱼眼会跳”,
很多情况下是因为120°ccpm的原因,135就不会跳了

网友:
如果只调升降和副翼的两边循环螺距相等,能不能简化一点调

网友(2012-07-18):
XUESING大侠果然厉害,小弟拜读过很多您的帖子,从中受益匪浅,最近正在组装AS E12在调整方面应该能用到,可是失望的是我的控是10C,有些功能没有,以前一直以为10C在功能上比T8FG强。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郁闷了
我是10CG

网友(2012-09-05):
技术贴 顶一下 不过CGY750已经运用这一功能了 现在调节更加方便了

网友:
不得不说,我就是看了这篇文章,才下定决心买T8FG的。

网友:
慢慢学习理解!

网友:
futaba的单个通道升降需要用两个混控?jr控里边只需要一个就行了.不过这样的话只能升降共用7点混控曲线,对付一致性差的舵机还是调不平.

网友:
无副翼的用不上了

网友(2012-11-05):
学习,很深入,最好再上些图片!

网友(2013-01-28):
LZ讲的真细致,学习

网友(2013-06-03):
试问,为什么futaba不支持10c软件升级呢

网友:
没有用过。不懂。以后有了要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提到的这些混控都是FUTABA预先定义的, 不需要用到用户定义混控, 如果是JR的话,你要用用户自定义混 ...

学习!学习!收藏备用!

网友(2013-07-16):
顿时感觉原来我的T8FG这么牛啊。收藏学习了。

网友:
虽然现在看不懂,还是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