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已经是第二个电机出项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2011-10-11):
第一个是AX2205无刷电机,电机运转累计时间不到3小时,空转没有问题,带负荷启动卡卡的响,很难转起来,转起来油门推到一半就卡住了

今天第二个新西达电机2208的,也是同样,负荷一大就卡住。

不是电调的问题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原因,该怎样修理

网友:
扒开热缩管,看看是不是香蕉头焊接不好?

香蕉头是不是你自己焊的?如果不是,最好看看~~

网友:
我有个XXD2212 KV2200的电机 开始接50A电调的时候 一切正常,KT机装完后,再原地低到中油门 试了一块电池后 差不多3--4分钟了,也出现卡卡的  转不起来,轻推油门没事,一下子给一点油门 就卡主,后来换了个30A的电调就一切正常了,但是50A电调放别的飞机里用 也是好的,没办法 只有30A的电调多,只能用这个了

网友:
是不是电调进角问题?

楼主:
电调没有动过,进角没有变过,而且第一个电机进角,高中低都试了 ,不行
我怕香蕉头接触不好,和电调的线全部是焊接,不会接触不好

网友A:
我的粗略推测:每只电机/电调的3相都有不平衡度,有时要超出10%,如果在实际上刚巧把电调最小驱动相与电机的最大阻抗相配在同相,哪么就会上述现象的。这种现象类似于缺相运行的3相电机,轻载能凑合转,重载不行。检测办法是,测每相电流再比较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粗略推测:每只电机/电调的3相都有不平衡度,有时要超出10%,如果在实际上刚巧把电调最小驱动相与电机的最大阻抗相配在同相,哪么就会上述现象的。这种现象类似于缺相运行的3相电机,轻载能凑合转,重载不行。检 ...

没有动过哪里,昨天还一些正常,怎么会突然不行了呢

楼主:
换了电调,勉强可用,但力量小了,是否是永久磁铁退磁引起低的进角发生了变化?

网友:
我的也是XXD2212 KV2200  电调XXD50A的,没出现这种现象,也许是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