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把二手的“钨钢刀”,终于能铣很硬的刀柄了,希望了解的同学介绍参数

楼主(2011-10-11):
前些时间,想把一把16的数控刀柄搞成12的厚度,用手里的HSS铣刀试了一下,只几秒钟,刀就钝了。
昨天买了一把二手的“钨钢刀”,16元。
店家说是钨钢刀,就算是钨钢刀了。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只说用这个刀很合算的,我也不知道更多的东西。
刚才试了试,终于能铣得动这个硬家伙了。唰唰的,下刀0.4MM,转速1800,F200,感觉比HSS的刀铣45号钢要干脆。
查了查,是韩国的涂层刀。推荐了一个切削参数: 普通钢和合金钢 V 100  F 0.025-0.050 不是很明白这个参数。 希望知道的同学说一说。
我拍了几张照片,还找到一个文档,放上来:

文件名: 132-2%20ENDMILL-Met[1].pdf
描述: 132-2%20ENDMILL-Met[1].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58c73a1-f3aa-11e0-bc7b-0015c55db73d/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刀新的时候真的有那么贵吗?

网友:
是淘宝买的吗?能公布一下链接吗?

楼主:
是昨天去外地,一个模具市场买的。
还不知道F 0.025-0.050的含义。

网友A:
这是背刀量。这个值与线速度有关

在普铣或低速铣中,没有意义。

网友:
买本车刀或者刀具的书.里面全有..

要么是背号刀量.要么是走刀速度..没有第三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背刀量。这个值与线速度有关

在普铣或低速铣中,没有意义。

根据一号的提示,算了一下,这个刀工作在16000转下,吃刀2.5-5丝,是吗?
那么走刀速度应该是多少呢?
一般,我们用F表示走刀速度,在这里,怎么用F去表示吃刀量了呢?

网友:
新手学习,钨钢刀是最硬的刀了吗?

网友:
V100指的切削线速度为100米每分,即3182转每分的样子,F 0.025-0.050 指每个刀刃切削量为 0.025-0.050 MM,折算成进给速度F=79.55-159.1MM,感觉速度慢了点,难道是加工硬度高的材料的参数?LX补充。。。

网友:
V100是切削速度,100m/min。φ10钨钢刀转速≤3183,φ12钨钢刀转速≤2652。
F0.025-0.05是每齿进给量,0.025mm-0.05mm。2齿钨钢刀每转进给量0.05mm-0.1mm。
不知道你的钨钢刀直径多大,看图片φ12左右。
既然那个数控刀柄很硬,根据推荐参数V100和F0.025-0.050,我建议转速2000,F100。

楼主:
刀的型号是sse2060—q,照片拍得模糊。直径6mm,涂层刀。
算一下:100000毫米/(6*3.14)=5300 转/分钟;
F=  0.025*2*5300=265   和 520 之间。
是不是?

网友B:
原来你的钨钢铣刀是φ6,很小啊,我还以为是φ10或φ12的,失误。
我先前沒看你那个KORLOY的PDF,现在看了一下SSE2000-Q的推荐参数,
6.0-12.9 V100-120-150 f0.045-0.105 HrC>45,这个高硬度工件用的参数。
你的数控刀柄硬度HRC应该是大于45的,就用这个参数吧。
S=100,000mm/6mm/π=5305rpm,F=0.045*2*5305=477
如果铣床最高转速只有二千多,例如取S=2200rpm F=0.045*2*2200=198

另:推荐参数6.0-12.9 V80-100-120 f0.025-0.05是硬度HrC≤30的参数,是硬度不高的工件用的参数。

网友:
6㎜的s4800f1500进刀量0.03我切58到62度材料的参数不过我们的刀具都带0.1的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的钨钢铣刀是φ6,很小啊,我还以为是φ10或φ12的,失误。
我先前沒看你那个KORLOY的PDF,现在看了一下SSE2000-Q的推荐参数,
6.0-12.9 V100-120-150 f0.045-0.105 HrC>45,这个高硬度工件用的参数。
你的 ...

很有耐心的介绍!
这个参数里好像没讲到吃刀深度,不知道按这个参数加工时,吃刀深度多少合适?
我上次铣数控刀柄,1800转,f 200,吃刀0.4MM,还比较光滑。显然,和推荐的参数差距不小。

网友C:
我的刀都是买的二手钨钢刀,因为有磨刀机很好用,DIY可以用一辈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刀都是买的二手钨钢刀,因为有磨刀机很好用,DIY可以用一辈子了

能不能介绍一下,淘宝上什么地方有卖二手钨钢刀的?
另外,带涂层的刀,磨了之后,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9-02-20):
现在的刀具材料发展的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