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神控,你是肿莫了?

楼主(2011-10-11):
受天地飞功能的诱惑,前几天购入一台天地飞7通,爱不释手。由于新手开始设置各种混空,受用中。玩模拟器时发现打副翼时,高度下降,必须在打副翼时拉杆,才能保证飞机不掉高度。于是开始设置混空,好,发现高级设置里有副翼升降混空。设置之。发现用不了。向左打副翼时,升降舵机拉杆。欣喜中,向右打副翼时,应该也是拉杆,可是居然是推杆。囧。反复改变参数,依旧。 敢问各位天地飞客服,是不是我不会用啊。还是这个混空有缺 陷啊。 1,希望天地飞给个答复,不要说用别的混空设置能解决,(我也解决了设置的自定义混空)这是个缺 陷吗? 2,要是个缺 陷,你们给我这个免费测试人员什么奖励啊。不要白当小白鼠啊 3,强烈希望天地飞免运费升级次功能。 4,不要说这是中档控什么的,既然有这个混空功能,就应该让他好用啊。要是没有,我也不期望。 5,建议天地飞增加一个开关,将油门曲线开关和大小舵开关分开。 6,建议增加副翼--方向混空。(见带式教学法)你们怎么感谢我提的建议啊。呵呵也希望老鸟给与解答。

网友:
木有用过天地飞7,不过鬼子设备上这个是有开关的,设了后自动联动,只需要设置输出比就行了

网友:
没用过天7,用的T6A,跟LZ一起学习下

LZ说的打副翼掉高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按我理解好像是转弯吧?看来LZ是学习过戴氏教学法,那么转弯时掉高度是肯定的,必须要拉升降舵。至于“向右打副翼时,应该也是拉杆,可是居然是推杆。”是不是你设了V尾混控?

关于“增加副翼--方向混空”,这个好像戴氏教学法里也有说明,用跟Y线就可解决。

别的我就没有能力解答了~~~

瞎说一通,LX斧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有副翼-升降混控? 打副翼时拉升降控制高度和转弯的角度不是遥控固定翼最最基本的动作吗?有必要设置成自动的关联吗?
目前什么混控都不用,觉得没必要,纯手工控制才有乐趣。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补充一下,如果你真的设置成功了副翼-升降混控,那做一个简单的横滚动作时是不是就要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天地飞功能的诱惑,前几天购入一台天地飞7通,爱不释手。由于新手开始设置各种混空,受用中。玩模拟器时发现打副翼时,高度下降,必须在打副翼时拉杆,才能保证飞机不掉高度。于是开始设置混空,好,发现高级设置里 ...

您好:
          该位置的功能本来就是普通的混控功能,您说的这个功能可以在高级设置里面的“自定义可编程混控”内实现,我公司的WFT08/WFT09 控内都能够设置出该功能,WFT07内置的3组可编程混控,可以任意编辑,谢谢!

网友:
以前用4通道遥控飞固定翼,没听说遥控器有缺 陷,
功能需要自己去设置和调配,
多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几点:
1,我是新手所以不玩3d,也在练习模拟器。也知道转弯时要带一点升降舵,所以才想到是不是可以不带升降舵啊。
2,天地飞7的混空里明确有副翼-油门混控,可是实现不了副翼油门混空的功能。所以我说这是个缺 陷。
3,练习很重要,我知道。哪我问一句,有几个魔友不用陀螺仪飞?据我所知不用陀螺仪也可以通过控制方向舵飞的,呵呵,说的重点,有几个人可以不用混空飞其他模型(重点指直机和四轴)直接用四个通道控制四个电调,练吗。。。。
4,我的帖子的侧重点是:天地飞有这个混空,但是这个混空实现不了这个混空的功能,应该改进,该改进,改进,进。
5,新手,请多关照,不管你是不是马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叫“普通的《副翼升降混控》功能"啊。大家告诉我。大概是一个技术人员随便编辑的名字吧,还是随便编辑的功能,“随便”,呵呵

网友:
你的神控,多半是肿了。该打针吃药了

网友:
副翼升降混控是三角翼用的,不是你想象的打副翼升降舵一起动。那种功能应该是要编程混控的

三角翼副翼和升降共用舵面,打升降时两侧舵面联动,打副翼时两侧舵面差动,同事打舵时按两个通道的打舵量动作,分别实现升降和副翼的功能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的师傅是谁……

网友:
顶楼上、 天七超级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几点:
1,我是新手所以不玩3d,也在练习模拟器。也知道转弯时要带一点升降舵,所以才想到是不是可以不带升降舵啊。
2,天地飞7的混空里明确有副翼-油门混控,可是实现不了副翼油门混空的功能。所以我说这是个 ...

是新手--就要多学习,不会用就不能说人遥控有缺 陷,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给要求,新手需要学习大众的普世操作方法,
如果遥控器的设置菜单全都按照新手的想法去设计,那还能是专业的遥控吗?
我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措词-----楼上那么多人对你的帖子给予中肯的评价和指导,都是基于你发表的问题而来;

网友:
是不是 飞机设置没选对呀

网友:
说明书好好看

网友:
楼主需勤加练习!

网友:
楼主需要多学习,你的师父肯定没教好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