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帮忙选个直升机啊

楼主(2011-10-11):
想入手油动直升机看帖子说先买个四通的练习听说esky的好点,帮我推荐下什么型号啊?还有单桨还是双桨啊?

网友:
單漿,4通就用ESKY OR 9鷹都可以,不過有米的可以入450

网友:
新手买九鹰260A单桨4通比较多,比较耐摔。

网友:
新手入油动的  不建议!!建议先入小四通的,耐摔,等悬停会了  推荐入450 或者500级别的

网友:
想入手油动直升机

有米有老鸟带的...买什么都可以。:loveliness:
新手买九鹰260A单桨4通比较多,比较耐摔 ... 同意大卫。

香港陈伯

楼主:
Esky CP3 002437和 ESKY HONTY BEE 2 002435

这两个JJ哪个好点?价格差不多一个六通一个四通,帮忙推荐下。新手

网友:
随便,反正是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