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说明书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这是天9的接收机的示意图,第9通道连接的是5V 输入。但坛子里很多人说连接飞控就可以提供电压了,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必须接的(我看了天6的说明书,没有电源接口这个通道)。话说回来,如果第9通道必须接一个电源的话,那不是成8通道了?天9的这个电源接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飞控的输入(input)或输出(output)通道,都可以提供5V的电压。

接收机不需要单独接一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的输入(input)或输出(output)通道,都可以提供5V的电压。

接收机不需要单独接一个电源。

确实是这样的,不需要单独设置电源接口!

楼主:
看到了,的确是这样!

网友:
接收机上的接口电源正和负极均是并联的,仅信号线不同而已。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