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旋风KV4800电机和电调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1-10-11):
之前用黑旋风KV4000+30A电调飞3S电池 这样飞过80多个起落没保护过 后来用KV4800 加同品牌的45A电调飞3S  基本每次都是1分钟多点保护(输出功率只有3分之1) 换过电池也是这样 下来以后测电基本单片电压还有3.87左右  证明不是电池问题 电调设置:低进角、无刹车、低压保护阀低 现在都没搞懂哪里出问题了 加上昨天已经这样迫降了6次了   只能又换回KV4000的电机请教一下是不是电机与电调不匹配?一般大家用黑旋KV4800是用什么电调 如何设置?

网友:
如果电调没问题的话,应该是4800KV的电机电流超了,你可以测一下电流啊。

网友A:
4800进角是高... 45A 3S应该不会有问题.. 怀疑电调是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0进角是高... 45A 3S应该不会有问题.. 怀疑电调是次品..

应该不是次品只是 可能兼容设置有点问题 但说名书上没有提到高KV的外传电机怎么设 不过有个列表

网友:
好像一般都用40a的。

网友:
检查电调温度 散热情况!

网友:
不会是某某达的吧

网友B:
电池内阻太大。黑旋风kV4800的涵道3S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以到48A,绝大部分国内品牌虚标电池都扛不住,电压直接被拉到电调的保护电压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60a

呃...不是XXD的电调 没必要3S弄6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阻太大。黑旋风kV4800的涵道3S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以到48A,绝大部分国内品牌虚标电池都扛不住,电压直接被拉到电调的保护电压以下了。

电池换过了 换的是2600毫安的长电池 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可能是散热的问题 我刚飞了  我也有T45  上去有时候就会动力一下子下降  下来冷却一会儿又好了。。 有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xODYzODY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散热的问题 我刚飞了  我也有T45  上去有时候就会动力一下子下降  下来冷却一会儿又好了。。 有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xODYzODY0.html
哇咧 起飞好危险 动力不够 滑跑也不够 你就拉起来了 还拉得有点猛 不过反应很好

我跟你情况差不多上去几分钟动力突然就下降很快  下来停一下就好了 我就不知道是电池散热不好 还是电调散热不好 电调是放在涵道里面的 一直都有风吹着 不应该啊

网友:
测试电池,我的电池,我的电池挂了,和你情况一样。电池降C了油门十秒后就没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饿。。那就不知道了 我电调没放在外面 是放在按个夹层里的 前面刚飞了两个起落 所以没在意直接拉起来了。。拉起来就不对了。。

网友:
电流实际大小的话还是应该测一下,做到心里有数,能测直流的钳流表也不贵的,地面测试电流,电池插上测电器,电压电流变化都可以监控。

网友:
你肯定是浆没有配对,KV4800 建议用1045浆,绝对暴力

网友(2011-11-22):
回复 网友F:

你是SB

网友:
17楼 哥们 亮了!!! 哈哈哈哈!!!

网友:
17楼是亮点·~

网友G:
电机线圈断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