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v3怪事求解释

楼主(2011-10-11):
上午飞没问题,充了电,中午飞就很怪,在地面就偏得厉害,各种侧滑。离地后一直在晃转,就像陀螺转到最后那样,主轴与垂直线有一个角度,不知道术语是什么。
以为哪里出问题了。
晚上再飞,依旧如此。这时,重重地撞在桌腿,然后奇怪的事发生了,啥问题都没有了。
求解释。。。。。。

网友A:
电子原件的温度飘逸所致……

楼主:
不是吧,怎么会撞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有虚接虚焊的地方一撞好了?

楼主:
今天又开始荡了,在地面会偏,离地会荡,然后在空中幅度会变小些,渐渐就不荡了。但之前有几次一直都很稳的,啥问题都没啊。。。

网友C:
检查所有的球头扣是否扣在球头上,有粗心的模友把球头口推向球头根部而没有扣上
检查平衡杆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夹在内轴顶端的塑料扣内,没有虚位并且能够自如的活动
仔细检查 一定在以上两点内
不可能是电子设备的事
调好的话记得报告一声 让别的新手有个借鉴吧

楼主:
虚位是啥意思?
的确不是电子设备的问题。
汇报一下结果:
轴上有圆盘是连在下面一对翼的
还有圆盘是连在舵机杆上的
这两个圆盘应该接合的比较紧密,但是现在松动了。
还有可能是重心的问题,具体不清楚,共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