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副翼 与 电子副翼的一点发现!

楼主(2011-10-11):
最近发现机械副翼的飞机在飞航线侧偏一个角度后会不断加大倾斜使飞机速度变快,因此炸过机! 但在模拟器上耍电子副翼飞机时发现,飞机倾斜一个角度后就锁定了该角度不再加大倾斜,这种感觉很好和真飞机一样u。  为什么会这样呢? 求正解

网友:
这是因为模拟器的程序没做好!!!!!

网友:
同感
模拟器的真实度不够

网友:
无副翼系统类似于真飞机的线传飞行控制,系统会根据你手上的指令去控制飞机在某个姿态,减少了额外的偏移,使得你可以专心于主观的动作,而不会被大量被动的修正打乱阵脚。

网友:
标题

进来学习,无副翼好飞?
下个目标要考虑无副翼了。

网友A:
无副翼相当于在X轴和Y轴加了一个非锁尾的陀螺

网友:
我还是喜欢有副翼的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相当于在X轴和Y轴加了一个非锁尾的陀螺

为什么是非锁尾的,无副翼可以锁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相当于在X轴和Y轴加了一个非锁尾的陀螺

不能这么理解,机械副翼本身就是陀螺,只不过现在换成电子陀螺了,性能更好,可调性更高。

网友:
简单点说吧,无副翼就是你动操纵杆多少度,飞机的副翼就动多少度,你不动,三轴陀螺仪它也就将飞机锁定在你最后动的那个位置和状态下,哪怕这时候有风吹草动什么的。

有副翼的嘛,你动完了,它自己还在继续激动,加上风吹草动的,它就更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