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固件版本能降级吗?

楼主(2011-10-11):
飞控固件版本能降级吗?

网友:
能降我早就降了。

楼主:
最近事故多感觉和 固件版本有关

网友:
客服出来说说啊

网友:
在事故原因找到之前请大家不要轻易尝试降固件版本.摔机的样本只占总样本的小部分,大部分的用户使用新固件还是没问题的.

另外一点在这里提醒大家,WKM上市1个多月了,有很多用户玩了几十个起落了,大家要注意定期保养检查,否则某些机体隐患会随使用次数的增多而变的严重,
例如,
有些电机是漆包线直接焊在香蕉头上的,在香蕉头和导线的焊接点附近,很容易断线,外面看不出来,用一定的力就拉断了.没断的线用同样的力是拉不断的.
有些香蕉头看似比较紧,但在飞行的过程中,浆的某些速度会导致短期共振,这些振动会使香蕉头松脱.所以建议大家在插好的香蕉头外面再缩一层热缩管,这样就基本不会松脱了.

网友:
可以降的,装老版本的调参软件,然后连飞控,点升级,会自动升级到老版软件最后支持的老版本固件。。。因为用不同的电脑,软件版本不同,曾经意外成功从3.4降到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