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8040三叶浆能相当于多少8060浆的拉力?

楼主(2011-10-11):
请教各位:8040三叶浆能相当于多少8060浆的拉力?

网友A:
 不知。友情顶贴

网友A:
我买了个9070三叶,不知用什么电机

网友B:
只能多几十克而已

网友C:
3叶2叶浆拉力差不了多少。可以直接按2叶浆配电机

网友D:
如果看静拉力,EP8040两叶桨的都比HD8060桨的要大,HD8040×3三叶桨大概可以达到HD8060桨的120%~130%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