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这是什么量具?

楼主(2011-10-11):
如何用?

网友:
用途广泛啊。厉害啊。10多年前见到过一次,没见着怎么用。

网友:
焊接检验尺 测焊缝焊脚尺寸 焊缝余告等参数

网友:
没见过 ,说说用途和方法呢

楼主:
谢谢藤椅的指导,找到说明了

网友:
猛地一看以为是忍者飞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