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话怎么连接能通话?

楼主(2011-10-11):
问,同上题目!
不用电话交换机!
给点专业的解释好不?

网友A:
程控电话交换机

网友B:
买个便宜的8口 交换机就得了

网友C:
4口程控交换机100多元一台,每个电话一个分机号

网友D:
几十块去买个二手的 随便用了

网友E:
两个竹筒,中间一根线
不明白的请温习红色巨片 地道游击队

网友F:
只有磁石电话机可以直接相接就能通话,它自带电池及手摇发电机,不再需要另供电源。其它电话机,包括共电式人工电话机、自动电话机都必须通过交换机,才能获得电源,进行通话

网友F:
花10块钱买个对讲门铃,问题就解决了吗?

网友G:
只要有50v左右的脉冲电压就可以了,只不过不能拨号和铃声罢了,同时接起来可以对讲的

网友C:
两个电话直接连起来,并个24V电源,应该可以的,没试过

网友H:
12楼说对了,加上24V电源后两电话同时摘机就能通话。如要振铃,则要叠加一个60V以上峰值的交变电压。

网友I:
太远了划不来,近了喊一声。。。

网友J:
我买过一个30多块。

网友K:
原帖由
闲云孤鹤
于 2011-10-11 18:58 发表
太远了划不来,近了喊一声。。。

网友L:
还不如直接面对面了 喊 多累嗓子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D:
哪买的几十块4口程控交换机

网友N:
两机器并在一起,然后用手机给这个座机打电话,两机都拿起来就能通话了,不过要花手机费

网友O:
两个电话机直连,需要加上电源,直流电源通过大电感给电话机供电,只是不能震铃,把电话在设在免提都不挂机, 要用就直接呼

网友P:
一定是用在小范围里面的 ,比如各个公司车间通话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