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2212.好盈40a

楼主(2011-10-11):
郎宇的2212kv1400,配9050桨,用1700mah好盈40a,无论是低油门或者高油门!空载或带负载都有尖叫声,油门越大声越大!!请解释给个原因!

网友A:
以前我有一个新买的电机也有过此种状况,换轴承后就好了,不知你的是不是这问题,试试看吧。

网友B:
线圈可能烧了一组导致动力不平衡引起的,建议这么小的电机用30A电调足够了,瞬间电流也有40A的。

网友C:
郎宇的2212kv1400,配9050桨
绝对过载了,建议换7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