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 太费电了

楼主(2011-10-11):
为什么我的DSX9 这么费电,电池充满电后,开机5个小时左右电就跑光了!我看他们的DX7  DSX7 等2.4G的控充一次电可以用半个月呢,我这个顶多能飞个周六、周日就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又一个充到电池显示槽满了就以为充满了的? 看说明书, 至少充一整夜, 比如DSX7的原配充电器要充30小时才充满, 那个条只是显示电压, 而镍氢电池按电压判容量是非常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DSX9 这么费电,电池充满电后,开机5个小时左右电就跑光了!我看他们的DX7  DSX7 等2.4G的控充一次电可以用半个月呢,我这个顶多能飞个周六、周日就没电了

如果说 半月有5小时飞行时间也够用了。我也是DSX9   .平均3~4天冲一次,每天飞1小时多

网友:
楼主的是DSX9II吧   开灯了?
我的DSX9反正还行,飞完就充,也不怕没电

网友:
我的充12小时能用 一周(周一到周五2小时模拟 周末出个外场飞8块电)

网友:
lz升级锂电吧

网友:
我的XG7充满电飞3天(15个电,4小时模拟)就报警了。备了一个锂电,但要非常小心,一旦忘记关控就报销了。

网友:
不管能用多久,我每次出去飞之前一定要把摇控器接收机电池充满!!!

网友:
扯淡我充一次用半年

网友:
半年飞一次飞机吧

网友:
我去 半年的扯淡  我就 2 3次飞行充一次 每次大约1小时左右吧 一次15小时左右的 就晚上冲 第二天飞的时候拔掉了

网友:
电池挂了

网友:
9V充24小时,到11V,能连续用5小时。这个实际测量。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