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加入坦克的群体,有几个问题万望前辈指点一二,谢谢先。另附磁铁避震的构思

楼主(2011-10-11):
潜水若干天,发现完全DIY在木有各种床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考虑使用HL的1:16系列产品
问题1    可否购买HL的“空机”自行加装接收 电调 等设备  ?      这样会损失什么原有功能?
问题2    除钢波箱是必要的外,其余的金属履带 主动轮等是否有必要进行更换?
问题3    改装扭杆的那些金属接头等学名叫啥?很难再TB上搜到的

最后提出一个关于坦克悬挂避震的构想:是用磁铁同极排斥的方法实现减震会不会看起来很舒服呢?

网友:
看你标题还以为你要玩坦克世界也!
能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可以在淘宝买空车,有商家这样出售就是专门让买家拿去改装的!原有功能就不要怕损失了,应为确实不到位,呵呵!
其余等高人给你解答吧!

网友:
磁铁同极排斥的方法实现减震..很有想法,有具体的思路吗?

网友:
我也是新人,只是泡了论坛见识广了一点点而已!呵呵!
淘宝上卖HL坦克的商家比较黑!
没遥控的和有遥控的差几十块!
为什么不买有控的?备用都好!
金属配件问题!纯属个人喜好,喜欢在野外跑的,建议用金属。
如果在家里玩的,不建议买金属,履带会磨伤家里的地板!
扭杆的接头那个在别的帖子上见过,再找找吧!
可以尝试这位大大的方法,我就是参考他的做法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7489&highlight=%C5%A4%B8%CB
至于用磁铁减震的话,这个比较难吧!
首先要找磁铁,如何测试减震的系数?用多大磁性的?
如何安装?

网友:
额,磁铁这样是处于退磁状态的,一段时间就失磁了吧。

网友:
该说的都说了,我也是新手,就不说只看

网友:
HL原有功能 音效都一般 换掉也可以
金属履带的话建议驱动轮使用金属的 毕竟塑料和金属摩擦后果不用说咯
减震建议板凳的链接 改扭杆比较简单实用效果还很好~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
玩具的话磁铁避震完全可行!但是要形成产业-批量人家才会给你加工适合你用的磁铁吧!坦克实际用途不用想了,肯定不行!最起码材料强度都不行!战场上一个震波就给你避震击碎了

网友:
小学的时候做过磁铁避震   能避震  但是磁场会吸附铁屑  时间长了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