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上怎么是10个管的,怎么算的啊

楼主(2011-10-11):
一个管烧了,壳都没了,但是这个电调怎么留了两个位???这个是fy的40a,因为飞着把膜飞破了,扇热片就开了,所以烧挂了,管的型号是

w88a

楼主: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管的型号,能修不?我自己焊接还行吧

型号

型号

壳都没了

壳都没了

网友:
想知道如何让把膜飞破的~~~~~~~~~

网友:
  以我微薄的電子常識,去電子商場買個同型號的回來換就可以用啦,

网友:
沙发 不是只有10个管,而是掉了两个你不知道

网友:
LS的LS的LS太快了,抢我的沙发

网友:
焊脚的位置还有锡,原来上面是有芯片的,被你飞掉了吧

楼主:
用过这个电调的说下啊。那两个管是本来就没有的还是生产的时候没的?应该不会是飞掉的吧 看那里都已经上了锡膏了,至于那个管的型号,这种东西不太容易找吧,只能是用性能进的换掉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里面有电调的基本维修知识,你可以看看,应该有帮助

楼主:
谢谢ls的,可是谁能说说这十个管是怎么分配的 哪种排布方式都不对啊,而且,这些管全部的型号都是一个样的

网友:
原来是否上面有管子,可以从焊点上看,要是焊点光滑饱满,就没有焊过管子,要是有明显管脚痕迹的就是管子掉了。至于管子可以在淘宝上购买,一般2元一只。

网友:
不过从你发的图片上看,应该是管子掉了

楼主:
http://s.taobao.com/search?q=%B3 ... mp;rt=1318321234359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管,谢谢啦

网友:
一看 有明显焊过的痕迹,LZ 管子都被你飞掉了   都没发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掉的,我可是那个扇热片开后我自己弄个热缩膜包住,还可以再飞的啊,不过20多秒后就过温保护了,放了一会再开,就青烟袅袅了

网友:
看不懂的电路

网友:
你应该先确定是P沟道还是N沟道,再和店家聊聊,问清楚再买,另外要多买一些,因为板子上的MOS管要全换,换管子时不要用普通烙铁,要用恒温焊台,要不然很容易让板子报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这个是n的,而且全部都是一个型号,就是说没有p的,难道用的就是什么倍压的方式去驱动的?还有就是要到底要不要把哪两个空给补上啊,我真不确定那原来到底有没有的

网友B:
还有就是那两个管没了之后我还继续飞,是怎么个驱动法?是一相只有半相就能凑活驱动了?

网友B:
刚刚用表检测了下,基本知道线路的连接,那两个没有的是b相的上臂,所以下臂很容易就挂掉,(剩半电压还能飞,厉害哦)还有一相的管也全部挂掉,总共挂了2/3。已经买了hy的了,不过这个还是要修修滴,所以大家等我的修好贴或是冒烟贴吧

网友C:
真的是管子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