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 72MHz,用 3S 1800mAh 锂电只能支持3个小时,正常么?

楼主(2011-10-11):
之前每次开控都是10分钟左右,这台6A一直正常。

但是这几天改为一个起落半小时左右,发现时间久点儿之后,前面板很烫。
有一次飞行中闻到微微烧塑料的味儿,几分钟后就没了。

后来看到天地飞妹妹在一个贴子说,发射器电流应为200多mA。
我把 3S 1800mAh 锂电充满接上试了一下,只能用大约3小时。就降到 11.1V 左右。

现在想问2个问题:
1 是否是正常现象?
2 是否有可能飞行中发射器突然被烧毁?

72MHz 的控,貌似是1、2年前买的。

楼主:
还有个问题,也请大家帮分析下。

天地飞6A的发射,西安孵化的接收。
当控离飞机离近时,EMAX 银燕的舵机会吱吱呀呀的抖。控离开半米就不抖了。
当把控的天线移到离飞机很近的时候,ESky 的舵机也会抖,好盈的电调也可以偶尔让电机动一下。

我知道这个是正常现象,只是想问问这种抖舵是什么原因喔?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能满满的用3个小时的,已经算不错了
还有你的控电是不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能满满的用3个小时的,已经算不错了
还有你的控电是不是虚标?

没有设备测试容量,是那种50元的控电,按常理应当会有虚标。

网友:
还是把发射管加个散热片吧,别飞着飞着烧了控

楼主:
拆开控一看,已经有散热片了。

网友:
原装散热太小了基本没用。我的控我改了大的散热器。爽。不用担心发射管烧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每次开控都是10分钟左右,这台6A一直正常。

但是这几天改为一个起落半小时左右,发现时间久点儿之后,前面板很烫。
有一次飞行中闻到微微烧塑料的味儿,几分钟后就没了。

后来看到天地飞妹妹在一个贴子说 ...

您好:
         虽然您没办法测试电池的容量有没有虚标,但是您在开机的时候可以测试到您控的工作电流是多少,这样也可以确定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虽然您没办法测试电池的容量有没有虚标,但是您在开机的时候可以测试到您控的工作电流是多少,这样也可以确定是控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谢谢!

谢谢,不想再为这个问题纠结了。
1 发这个贴子,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3S 1800mAh 只能用3小时,以及TDF6A发烫是否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
2 这是我的第2台TDF6A了,所以我是认可天地飞的。没有诋毁产品质量的意思。
3 电池是广州婷婷卖给我的,我相信她不会把容量虚标1倍。按 260mA 的电流,只能撑3小时,估计容量小于 900mAh.
4 我的数字表经常出点小问题。用来测电流没有说服力。手头没有机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