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燕 ES08A 舵机抖舵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天地飞6A的发射,西安孵化的接收。
当控离飞机离近时,EMAX 银燕的
舵机
会吱吱呀呀的抖。控离开半米就不抖了。
当把控的天线移到离飞机很近的时候,ESky 的舵机也会抖,好盈的电调也可以偶尔让
电机
动一下。
我知道这个是正常现象,只是想问问这种抖舵是什么原因喔?

网友A(2011-12-21):
建议您使用原配的遥控器和接收机。谢谢

网友B:
没换之前正常...换了全新9257.....尾舵摆动,。ztw的电调偶尔让电机动一下,哪个部分坏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和skypup是同一个人?

网友D:
摇控跟接受的问题,跟舵机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