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组的修复技巧

楼主(2011-10-11):
    我有两组2200mah6S过放损坏,就这样报废很是可惜,拆开看看是否有救。
拆除外包装薄膜见到每块电池引脚连接到电路板上,有戏只要拆除损坏的那组电池,换上好的电池就能就活整组电池,于是动手两组并一组很快搞定。
充电、试飞OK。最后得到1组6S、1组3S.
维修注意事项:
1、
维修时绝对不能让电池短路!

2、
电烙铁功率我使用的是75W,不能过小这样焊接速度快,不会损坏电芯。

网友:
我有好几块3S电池坏了,就是这样拼凑修复的,坏的电芯组成控电,物尽其用。

网友:
不错!…呵呵!…修好又可以爽飞了!…

网友:
是的。
维修时要非常非常小心,千万不要短路了。
否则...

网友:
LZ手艺不错
这个要小心
使用烙铁时小心碰到电极
很危险的
一般人干不了的活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高。我可不敢焊接,怕短路。

网友A:
烙铁时小心碰到电极
短路了
会怎么样?

网友:
要是短路就什么都不剩 了

网友:
这不叫修复,只能够算作:重组。

网友B:
LZ的万用表UT60E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万用表UT60E 不错

火眼金睛

网友:
我也是这么修得

网友:
上次我的3S电池  也是坏了一片。  当我拆前我问我舅能不能拆,他QQ不在线,过了一会儿我就拆了,拆了以后我舅那边才回信息说千万别拆,会短路暴的,他就暴过一次。  哎,早说撒…… 我就不敢拆了。

网友:
很简单阿,怎么楼上那么多人说不敢拆呢?

网友: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能救一点是一点,可惜我只坏过一组,3S变2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时小心碰到电极
短路了
会怎么样?

不会怎样。。

运气还好,砰~一个火花。。

运气不好,你反应慢点,可以看看电光烟花了。。

再不好些,家里的保险会爆、电器可能坏。。

更不好些,电池当你的面爆了~~乐子大了。。

哈哈。。

其实没这么严重。。我换过好几次了。。上面的前两个情况都遇见过。。

小心点就行。。关键是认清正负、搞点焊油。

网友:
小心点没事的,我好多个电池都自已重组,不过新手或毛手毛脚的同学就别弄这个了

网友:
焊过无数电池的路过,我的万用表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我理解错楼主的标题了~~~

网友C:
拆的时候别把电极上的镍片弄坏了,要是拆坏了重组就麻烦了。

网友:
俺拆过无数次了,电池用到最后一般都是先坏一只,把坏了的那只拆去,在另外的坏电池上,拆一只好的,来组成一组好电池。拆焊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没事了,即使短路一下也没什么,只冒一股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时候别把电极上的镍片弄坏了,要是拆坏了重组就麻烦了。

非常正确,镍片与电池内电极采用点焊连接,用力稍大很容易开焊需小心.

网友:
又學了一招

网友:
经常搞,so easy

网友:
用东西包上 漏出焊点 注意点应该没事

网友:
哇塞,这个重组很棒。

网友:
挺危险的啊!这东西,以前弄电池的时候不小心炸了,没别的就是很大烟。然后电池不见了,找了好久,找到了个外壳。其实声音挺响的

网友:
我在想,比如3S,为什么是先坏一S,而不是全坏?坏掉的这S有规律吗,比如电池组的负极的那S?

网友:
我弄电子10多年   拆这个也拆的我高度紧张        就怕焊锡融化的时候流动                  干这个活要绝对小心       炸一下的话后果不敢想啊

网友:
正打算换新表呢,楼主的表好使不?我的胜利被他们用测电阻档测交流电 玩完了。

网友:
挺简单的工作 有点基础的 只要不短路 就没问题 简单的串联电路  还有就是提醒一点 一样规格的电池单片可以重组   不一样容量 和放电C数的电池 组到一起会有问题的 寿命也不会太长的 切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