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问题

楼主(2011-10-11):
3gx开启锁尾 直升机起飞前打方向杆 方向杆回中时尾舵不回中这是为什么
开启锁尾是不是就不能和方向杆同步了功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这就是锁尾的特点,锁尾关了就能回中了。

楼主:
那是不是开了锁尾攻能开了后方向杆就和尾部旋翼螺距就不同步了?
我只要往一边打就不会停下直接达到底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开了锁尾后尾推行程和方向杆行程是不同步的。
比如说你轻推方向杆,并保持方向杆行程不变,尾推是会一致移动的,直到满行程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的锁尾有什么用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