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玻璃钢 机身中部折断,怎么修复

楼主(2011-10-11):
求教 玻璃钢的滑翔机 机身 ,中段,折断了,机身比较细 从外侧 裹玻纤布 上AB胶(手上只有AB胶)似乎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实在很难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求老手指教,谢谢。

彻底断2截

做内衬也不好操作啊,机身内有隔板,用玻纤布涂环氧树脂 ,不好抹胶,刮平。

网友:
做个内衬吧

网友:
上个图看看再告诉你。

网友:
呵呵我来凑个热闹,本人比较喜欢修东西...我觉得如果中间是空心的可以考虑塞个纸管子进去,然后去店里买502,或者其他快干胶,把机身接上,上胶然后外面再裹上纸,强度应该比较好.AB胶我觉得会太重太软不是很合适修模型而且干的慢.呵呵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用纸+502 强度够吗?

楼主:
这飞机事先就有先兆 ,看看我的另一个帖子,结果就这样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extra=

网友:
全断啦杯具了

网友:
用橡胶管,外面裹上玻璃丝布,涂上环氧树脂,然后塞到损伤部位,接下来就是打气让胶管膨胀。
接下来你懂得.

楼主:
充气 ?思路不错啊, 用气球不知道是否可行,回头试试

网友:
带伤上天啊~~~可有全图看看?

网友:
把接口外面的白色胶衣打磨掉

然后,把两段机身对好,尽量不出现偏差
机身接口还比较整齐,可以接口对齐以后,选择3或4个点,用少量502临时固定,量一定要少,不能让502大面积的浸润玻璃纤维,定型不跑了就好。
把接口处修正平整,外面包一层或两层玻璃布
胶干以后,用树脂加滑石粉混合成腻子,填补不平的地方,并打磨。
表面处理平整后喷漆。

可以试试,这个机身修理难度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shouxieban,觉得你的方法比较靠谱

总结1,外部维修,2,打磨掉外部的漆面层一部分 感谢!

网友:
也看到楼主开箱时候,被快递损坏的状态。
shouxieban,可否介绍下,那个时候如何修补,能有比较好的修复?

网友:
我是用一个塑料管状物涂满AB胶紧紧塞在断地部位,然后对接好了再在外边用环氧涂一遍,等全干了打磨一下就OK了,强度比原来还要强,没用到玻璃布什么的

楼主:
管状物?是纸筒?还是饮料瓶

网友(2011-12-17):
用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布加环氧树脂胶,一层胶一层布紧密缠绕,产不多有五层以后就可以了,当然注意参接深度一边15厘米估计就行!试试吧....硬化以后再试飞,过程中注意连接姿态不要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