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模型上用超级电容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2011-10-11):
电子玩具中,常要求瞬时大电流,而电池无法提供。将超级电容器与电池组合可以解决问题,超级电容器也可以作为电源对电子玩具供电,可以降低使用成本、减轻质量。
  电动玩具飞机之所以不易飞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就现在的材料水平而言,玩具飞机如果不计电源和电动机的质量将是极其轻的,电动机也可以做得很轻,最重的便是电池。让飞机飞起来,电池能提供的功率与电动机牵引飞机飞起来的功率相差很多。专业航模的飞机可以不计成本,并且采用高倍率放电的充电电池,个头也相对很大,远远超出玩具的概念,如果采用质量远低于电池甚至远低于电动机的超级电容器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电源质量与电源功率的矛盾。一只4.7F超级电容器不到10克,而两节6号电池将重达近50克,三节镍氢电池则更重达近300克。
欢迎交流 QQ1311874134
北京合众汇能科技有限公司  胡小军经理

网友:
不怕烧了么~~

网友:
好主意,可是容量呢,还有充电电源怎么解决

网友:
不太可能啊

网友:
 有谁拿来飞飞直机看

网友:
容量,是超级电容的致命伤

网友A:
价格才是超级电容的致命伤

先不说你是不是来推销
问楼主:这样计算是不是对的?
       3S 2200mA的电池容量是  2.2A一个小时,
       用电容就得至少,4s  1980F的电容(放电从10.8V 放到6.8V),那么单体电容应该至少要 7920F的电容。
      如果我的算法是对的,那么这四个电容多大,多重,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节镍氢电池则更重达近300克

那不是镍氢电池,是砖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才是超级电容的致命伤

先不说你是不是来推销
问楼主:这样计算是不是对的?
       3S 的电池容量是  2.2A一个小时,
       用电容就得至少,4s  7920F电容(放电从10.8V 放到6.8V),那么单体电容应 ...

请教2200mA=7920F电容是怎样算的????
我手头有2个5F的大电容,4V而已,可以怎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2200mA=7920F电容是怎样算的????
我手头有2个5F的大电容,4V而已,可以怎样玩?

不好意思,刚刚写错了,
总容量应该是1980F  ,4串的单体要7920F
计算公式:
C=(Uwork+ Umin)It/(Uwork*Uwork -Umin*Umin)

网友:
超级电容瞬间放电是不错,但就算是玩具,也不可能只腾空一下就没电坠下来吧~
容量是现时越级电容尚无法解决的最大难题~

网友:
瞎掰。

即使容量,内阻,价格都巨NB(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也好奇谁能受得了这样的动力变化:

网友:
发2个样品来测测呗。

网友:
标题

如果用放电电流小的电池,成本会小很多,并联一个大电容,在启动或者机动时有用,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持续的大电流放电就无能为力了。
爆*力应该有帮助,这样电容内阻要够小,放电电流要够大。

一般电路中,常使用多个较大容量的电容并联来得到大的瞬态响应。
特别在电池乏力时,提高爆*力明显。

网友:
见过0.1F的电容,直径比5号电池小点,高0.6cm左右,耐压5伏,记忆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这个不算大电容,超级电容的单体最大电压是2.7V,至于通过电池容量怎么去核算的事,比如拿2.7V/60F的超级电容,总能量=1/2*C*U*U=0.5*60*2.7*2.7=218.7焦耳=218.7/3600=0.06瓦时,而2200mAH的电池电压是多大的,如果是3V的话 那相当于3*2.2=6.6瓦时。这样您就大概知道了超级电容与电池的比较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样品可以免费寄给您测试,就是不知道用在什么产品上,要多大的容量的超级电容,详聊hushihcc@g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放心,超级电容与电池不一样,不会烧也不会爆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于超级电容用在电子玩具上,要求的时间也比较短,除非专业玩航模的,对于充电装置其实跟设计给电池充电装置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3S2200mA的电池,电压应该是11.1V的吧,如果光从能量角度全用超级电容替代电池的话,你算得很正确,这样成本会很高,体积也接受不了,可以从与电池并联,当启动时需要大电流时靠超级电容来工作,两者结合来用应该很合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电池并联,是装在机上还是长期与电池绑在一起啊,如果装在机上,每次一插电,就跟短路一样。除非长期帮在电池上,让它的电压与电池保持一致。

楼主(2011-11-28):
一种新型储能器件-超级电容北京合众汇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合众汇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先进能源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主要开发与生产HCC系列有机高电压型双电层超级电容器(也称为超大容量电容器、法拉电容、双电层电容器、 EDLCs 等)。

    HCC超级电容器产品具有体积小、容量大、功率高、寿命超长、温度特性好的特点,产品种类丰富,以卷绕圆柱式为主,兼顾方形、异型模组等多种超级电容器产品规格,涵盖了大、中、小型超级电容器,标准产品的容量从 0.06F 到 10000F,可提供高达10万法拉大容量的特制超级电容器单体产品,并可为用户定制不同规格单体电容器、组合模组和相关能源控制系统。

    HCC超级电容器产品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技术和工艺进行生产,各项指标均达到世界先进超级电容器水平,并在储能密度等指标上世界领先,HCC产品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同时,HCC拥有丰富的超级电容器应用经验,为用户设计和生产过大量的基于超级电容器的储能系统,在针对客户具体应用场合定制模组上具有极强的设计能力,我们为客户提供更为合理的能源解决方案。

    HCC超级电容器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混合动力汽车、大功率短时供能电源、太阳能储能、风力发电机变桨系统/储能缓冲系统、智能三表、电动自行车、电动玩具等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在各领域均拥有典型性的应用客户代表。针对超级电容器的性能特点,HCC对客户提供包括器件选型、测试、应用实例等等各方面强大的技术支持。

联系人:胡小军
联系电话:13581861653
QQ:1311874134

网友F:
瞎扯,楼主你搞懂电容的单位没有啊?4.7F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常用的电容单位是uF(微法),微法和法拉之间是10的6次方的关系,1F=1000000微法,1F的电容就比飞机还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瞎扯,楼主你搞懂电容的单位没有啊?4.7F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常用的电容单位是uF(微法),微法和法拉之间是10的6次方的关系,1F=1000000微法,1F的电容就比飞机还大了

容量确实吓人,所以才叫“Super Cap(超级电容)”,这些电容确实存在,兄可了解下。

实际上这玩意也不是什么新鲜货。俺的二十年前的老 Sony Walkman 磁带机里面已经用 0.47F的电容用来存储电台数据了,半F的电容并没有半架飞机那么大,只有硬币大小,当然稍厚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容量确实吓人,所以才叫“Super Cap(超级电容)”,这些电容确实存在,兄可了解下。

实际上这玩意也不是什么新鲜货。俺的二十年前的老 Sony Walkman 磁带机里面已经用 0.47F的电容用来存储电台数据了,半F的电 ...

搞笑了,是0.47f还是0.47μf?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瞎扯,楼主你搞懂电容的单位没有啊?4.7F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常用的电容单位是uF(微法),微法和法拉之间是10的6次方的关系,1F=1000000微法,1F的电容就比飞机还大了

拜托不要拿N年前的知识来看科技的发展,先上网搜索一下什么叫超级电容吧,几法拉的电容早就有了,超级电容已经用在公共汽车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笑了,是0.47f还是0.47μf?

不好意思,我双眼视力 1.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笑了,是0.47f还是0.47μf?

来个有图有真相吧。随便百度了一下:

看来技术又进步了,这个1F的已经比我当年用的 0.47F的体积更小! 知识需要更新啊,共勉。

还有更BT的:

网友:
但问题电容放电速度很快啊

网友:
3S,2200maH,25C的动力锂离子聚合物电池额定放电电流也有40A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合众汇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先进能源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主要开发与生产HCC系列有机高电压型双电层超级电容器(也称为超大容量电容器、法拉电容、双电层电容器、 EDLCs 等)。

   ...

不好意思, 我孤陋寡闻,现在确实有那么大容量的电容,谢谢你给我补了一课,向你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拜托不要拿N年前的知识来看科技的发展,先上网搜索一下什么叫超级电容吧,几法拉的电容早就有了,超级电容已经用在公共汽车上了。

不好意思,我搜到了,谢谢你给我补了一课

网友:
和电池不一样,超级电容没有放电平台。如果应用在模型上,表现为前端动力十足,后面就越来越没力了。解决方法之一是加入一个稳压电路,但这样成本和和重量会增加不少。
超级电容的优点是可以大电流充电,寿命超长,不用担心过放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你的那个 650F 2.7V的超级电容的尺寸是多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哥们,呵呵,看来您在深山上隐居时间很久了,目前超级电容2.7V/4.7F的体积是直径10mm,高度20mm的圆柱式电容,您直径比划下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说的与电池并联的情况是电池为一次性的电池,并非可充电的电池,平时飞行靠电池去供电,飞机启动时需要大电流这块靠超级电容去供电,而且在电池用到了2/3的电量后,电池放不出电来,余下的1/3电量可以给超级电容充电,靠超级电容给电机能量。。

网友J:
楼主,理论激辩了半天,还是实践检验下理论吧!
成功了说不准你可以申请个专利,大家都会记住你,
也算是给航模爱好者带来福音,模型动力的一场革命!

网友K:
没有实例应用,多NB的参数都是浮云。。。

网友L:
超级电容D电磁炮最适合,只是目前大多数超级电容采用卷绕工艺,有一定的电感,影响瞬间放电速度。

网友L:
现在有一种混合电池就是在电池内部并上超级电容,以提高电池的瞬间放电能力。

网友L:
在模型电池上并上超级电容,3D应该会更暴力,只是目前大多数超级电容的耐压都不高,多只超级电容串联虽可提高耐压,但容量也成倍下降,内阻增加影响放电能力。

网友M:
楼主,请你直接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例子,你那个超级电容,就是那个 4.7F的能够让一个 直流,无刷,7.2V,20A的电机运转多少时间?

网友N:
有些电调上的那些大颗的电容是不是这样的东东啊?有厂家出过超级电容的产品并联在供电线路上,如接收机,供应舵机瞬间大动作时的需要的电流,帮助保障电源电压不至于瞬间掉得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