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3GX,感度一般多少?

楼主(2011-10-11):
AIL和ELE的感度大家都是多少?我不小心把3GX本体上两个感度电位器拧乱了哈。

网友:
40,我的到50的话会摇头晃脑-。-

网友:
这个要根据情况不同飞机情况来说吧。。。

楼主:
我现在应该是40吧,它上面只有0、40、60和100的标记,现在是大于40的话,前后急刹车,ELE就开始前后摇晃一小会才能自动平衡,小小于40就没问题。AIL调整到60也没有问题,很诧异。。。

网友A:
如果是3GX本体上我是调到50多点的,控的话我调到44

楼主:
哈哈,我也搜了好多技术贴,对台湾亚拓论坛那边本体能调整到4X、5X这样的数值很诧异,本体那两个电位器的数字只能粗略调整预估数字,很难判断究竟是4X还是5X。

我觉得3GX用电位器真的很不科学,不能精确调整,希望以后能用软体调整精确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GX本体上我是调到50多点的,控的话我调到44

控上是锁尾吧??我250上只能调<30,要是>30就金鱼了。450倒是可以上到45左右。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一般都是开锁尾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开锁尾的:loveliness:

奇怪的是,我T8FG开28,一样是锁尾,一根棍。要是>30,那就超级金鱼。。。

网友:
看实际飞行

网友(2011-12-05):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搜了好多技术贴,对台湾亚拓论坛那边本体能调整到4X、5X这样的数值很诧异,本体那两个电位器的数字只能粗略调整预估数字,很难判断究竟是4X还是5X。

我觉得3GX用电位器真的很不科学,不能精确调整,希望 ...

打开3gx的电脑软件,打开“设定显示”注意看,里面有两个感度条:副翼感度和升降感度,有数值的,你再调本体上的微调,你就会发现,是会精确到个位数的,哈,
我这几天也被3GX搞的头晕脑胀,在反复的调。

网友(2012-10-28):
我现在是弄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