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尾不用!!怎么办???

楼主(2011-10-11):
只用两个舵机 一个副翼 一个尾翼 垂尾就用不到了,怎么冻结??

网友:
冻结?粘死,不安舵机不就好了

网友:
冻结?简单
三个步骤:
把冰箱门打开,把飞机装进去,把冰箱门关上

说正题,只需插上一根牙签即可

网友:
LS LS正解,牙签是好东西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的,在做的时候就不要开舵面就行了。

网友:
舵机的线拿掉就可以了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两个舵机 一个副翼 一个尾翼 垂尾就用不到了,怎么冻结??

用透明胶带两面粘住

网友:
不用就不用,能咋? 有安定面就行。

网友:
固定好就行。

网友:
不用固定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老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凶 已经飞了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