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汽油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发动机类型:单缸/风冷/两冲程
缸径*行程:32*28mm
排量:22.5CC
最大输出功率:0.81/8500N.W/rpm
最大扭矩及转速:0.98/5000N.W/rpm
点火系统:磁电机无触点电感储能式CDI
启动方式:手拉启动
净重:1.85KG
尺寸:240*145*170MM
这个发动机能用到飞机上去吗?
按他说的重量,估计可以再减到1.5KG的.
用多大的桨?能有多大的拉力?

网友:
新手不懂.做沙发.等待高人解决

网友:
这个好像是割草机的发动机吧,太重,不好飞的

网友A:
如果还没买建议直接搞台飞机专用的发动机。
如果是白来的可以考虑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没买建议直接搞台飞机专用的发动机。
如果是白来的可以考虑改。。。

飞机专用的没500以上买不到吧!
不知有没有5KG的拉力?
如果有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这个还要加电子点火器,浆夹不好做,性能和寿命未必比得上专用发动机。
如此一算,即使加起来不到1000,也不如花1000买专用的。DLE20也就1000上下。、

网友:
别人都不傻,好改都自己改了
如果只是省钱的话,差几百块劝你不要玩汽油飞机,买些垃圾设备只会秒炸

楼主:
发挥DIY精神麻,
没钱的人就想这个了

网友:
不能用太重了,重心调不过来,配短机头的模型又不好找,拉力小转速低。建议买航模专用机。

楼主:
折腾折腾折腾折腾

网友(2011-11-23):
这个发动机的磁飞轮在后部适合改,装桨比较容易,如果动手能力强是完全可以用在飞机上的,只是功率差点,重量大一点

网友:
应该可以

我也看好一个49cc的发动机 才180块钱 准备买回来diy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