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个问题 直机的浆为何要做成那样

楼主(2011-10-11):
如题 固定翼的机翼因为要形成上下压差要那种线形 为何直升机的浆要做成前凸后锋如同两个固定翼的机翼叠加一样?这样旋转不是风阻增大吗?难道是因为强度问题?还是为什么

网友:
空气动力学

楼主:
这两边对称的 又不会形成压差哪来动力学 直机还倒飞呢  根本不用压差呀 不是平白增加阻力么

楼主:
没有高手进来解答下吗

网友:
固定翼的3D机同样是这个造型   直升机要兼顾正飞和倒飞  所以要成两边

楼主:
物理课上说到空气动力 只有翼型两边长度不一样 才会产生不同的空气流速才回形成压差 两边对称的如何形成? 比如跑车的尾翼是机翼的倒置形成下压差一样

楼主:
直升机的升力是通过浆的正负螺距来产生的呀 为何浆要平白增加风阻呢 现在的碳浆难道强度还不够吗

网友:
大哥,要倒飞啊!

楼主:
倒飞不就是是负螺距吗 跟浆前端厚有什么关系

网友:
说了要倒飞你还不信了

网友:
1.强度。2.减少阻力。3.酷。4.好看,5.牛X......

楼主:
好吧 睡觉了 不纠结这个白痴问题了

网友:
ls都解释那么多了LZ还不明白吗?
对称桨0螺距时候不产生升力,升降是靠正负螺距-。-如果是用非对称桨的话,负螺距会很不爽的呃-。-
一般大型像真机会用非对称桨,可以增加升力降低大桨转速-。-!

网友A:
前缘厚重心就在前缘,不会发生振颤,另外符合空气动力学,不容易失速-。-

网友:
楼主即然知道固定翼的平凸翼型是为什么曾加升力,那直机要倒飞的倒转来飞就要双凸的桨了

网友:
我们要3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的是这个答 案 谢谢

网友B:
直机的这种桨叫做对称桨,所以就像两张固定翼叠在一起一样,目的是为了飞行3D'时有对称的作用力了。
不飞3D的就可以用象固定翼那样的桨效率会更高。
至于前面为什么那么厚这个真有点“白痴”的问题,难道固定翼飞机的机翼前端不比后面厚吗?
当然你也可以整张一样的厚度的桨去飞,也可以飞,但不会很好飞。
再去看看鸟的翅膀吧,按你的观点那鸟的翅膀前后不一样那是长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缘厚重心就在前缘,不会发生振颤,另外符合空气动力学,不容易失速-。-

高,长知识

网友:
那是对称翼型,靠迎角产生升力。F3A都用的。比平板翼型强多了。
旋翼原理跟机翼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靠旋转的速度而不是靠前进的速度。

网友C:
童鞋,这样桨扫过以后不会形成涡流啊
有个东西叫做Strömungslehre,喜欢可以学一下

网友:
 重心就在前面,还有倒飞时是对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又没说要非对称,当然是要对称,我是问为啥要前缘厚,我一直想直升机浆平的不也能飞,又不像固定翼或鸟的翅膀要那样产生升力,为啥要前厚增加风阻,看了有几位大虾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这在固定翼里面叫对称翼型,楼主可能只见过平凸翼型
轻木3D机就是对称翼型,升力来自于压力差,不过需要一定的倾角 不像平凸、凹凸等,水平状态也有升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学习了

网友:
这种桨产生升力主要是靠攻角,而不是翼面上下的压差,也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做成双凸的翼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童鞋,这样桨扫过以后不会形成涡流啊
有个东西叫做Strömungslehre,喜欢可以学一下

说得对,也是这么认为的。上下弧形有助于 引导空气气流,减小涡流与震动,使螺距改变的更容易。

LZ可以拿个完全平的片片和大桨快速得在水里划拉一下就有感觉了。

网友:
LZ问的是大桨为什么前面厚后面薄,其实这个形状是阻力最小的,水滴形是阻力最小的形状,就是前面圆后面尖,大桨就是仿这个形状。

网友:
LZ思维混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边对称的 又不会形成压差哪来动力学 直机还倒飞呢  根本不用压差呀 不是平白增加阻力么

这是双凸形翼型,利用攻角产生升力。这是空气动力学的基础原理。
如果做成平凸或凹凸型翼型,直升机倒飞的时候就没有升力了。

网友:
另外,LZ关心的是为什么不是一块平板。其实,平板的阻力是很大的,水滴型截面才是阻力最小的,看海豚、核潜艇的形状。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解,要是平板,迎风面阻力很大的,因为有两个90度的棱吧~~~~~水滴形,流线型才减小风阻

网友:
14楼和29楼是正解,其他的好像没理解楼主的问题。

网友:
水滴形!这个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平板不能做成刀一样锋利?哈哈开玩笑,基本懂了,仔细意淫下确实需要水滴型,另外你上面的曲解我的问题了我当然知道不能平凸什么的,不然怎么倒飞哈哈

网友:
标题

学习了,明白了

楼主:
简单的东西原来这么深奥,还得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机的这种桨叫做对称桨,所以就像两张固定翼叠在一起一样,目的是为了飞行3D'时有对称的作用力了。
不飞3D的就可以用象固定翼那样的桨效率会更高。
至于前面为什么那么厚这个真有点“白痴”的问题,难道固定翼飞机 ...

对“鸟的翅膀长错了”表示很赞,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