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材料的飞机扛得住摔不

楼主(2011-10-11):
网上有玻璃钢的卡特琳娜最低580空机壳子,玻璃钢部位就只有飞机身机翼不是的,这个飞机用啦玻璃钢材料是不是很重,我看它配的是无刷电机不是油动的所以说有没有可能飞上天去,就是能飞上去掉下来玻璃钢有没有神话那么厉害。

网友:
玻璃钢?你拿不锈钢试试。如果能飞上天能不坏不

网友A:
没有飞机摔不坏的,纸飞机撞墙上头还瘪了呢

网友:
重量不知道,飞应该可以,据说摔了不好修——几乎没法修,不像木头的有手艺就能修。

网友:
看看 我的玻璃钢飞机 怎么坏的

网友:
摔坏与否,在于飞行速度,角度,以及所处环境。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现实环境都会把你的飞机摔得支离破碎、玻璃钢在小型航模上没大多优势,反而会增加玩家的成本。

网友:
摔不坏的就不叫飞机了。

网友:
呵呵,没有摔不坏的飞机。怕摔就多练模拟,或玩EPP。想要摔不坏就练到别摔再玩玻璃钢的

网友:
在相同重量的前提下来比较强度玻璃钢会优于其他材料,只是模型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考虑重量的问题更多,因为正如LS说的什么材料的飞机摔下来都完蛋了。玻璃钢的制作、修复比木头、泡沫都更复杂一点,所以玻璃钢的飞机比较少。
玻璃钢的修复就和它制作它用的材料一样,环氧树脂加玻璃布。常用的慢干型的AB胶就属于环氧树脂的范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飞机摔不坏的,纸飞机撞墙上头还瘪了呢

网友:
有高度,有速度,拿个铅球试试。

网友:
没有摔不坏的飞机

网友:
飞机也是分级别的,初中高,玻璃钢的飞机本来就是给中高的老手准备的,玻璃钢神话不是在重量和耐摔上,玻璃钢是低价高精度,再就说回来飞机是用来飞的,不要老想着摔,多想想怎么飞好,就不摔了!

网友:
如果战斗机摔不坏就好了!干下来了接着飞

网友:
我也有架这飞机,电装已经全部到位,但是技术不到位,所以一直没有装
水机应该比陆机好飞些吧,毕竟重心低。

网友:
看不少朋友都有这架飞机,还算好飞。
玻璃钢也不是那么扛造,看你怎么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