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战FPV的一些设想和探讨

楼主(2011-10-11):
很少看到有人玩空战FPV,个人感觉这应该是很好玩,也很考验技术的一种玩法。

做了一些设想,请FPV老手指正:

首先要配备一架机动性高,空中动作精准到位的载机;

其次要具备一套高清晰,实时的图像传输系统,能将座舱视角的图像毫不延迟的传回地面;

然后要研发一套空中攻击的武器系统,个人感觉用激光感应会比较好,发射装置用几十元的激光笔即可,接收装置可以是遍布机翼和机身的一些激光感应器,一旦被被照射到敌方的激光束后就点燃一个拉烟筒,表现被击中的效果。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设想,不知可行性如何?请大家指正。

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这种玩法将会是综合飞机性能,设备性能,操控技巧的一种高水平艺术。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航模运动,随着游戏规则的标准化,活动组织的规范化,一批“王牌飞行员”会诞生,航模运动的观赏性和普及性也会大大提高……

再补充一点:如果想玩得更刺激的话,就把拉烟筒换成一个大号的爆竹吧 呵呵……

楼主:
关于激光武器

再补充一点设想:激光笔可以安装在遥控的云台上,在一定角度内转动,这样可以增加攻击的灵活性。地面可以增加一名副驾驶,专门控制激光发射。

网友:
天亮啦,不要发梦了

网友:
好想法,支持楼主先做小白鼠

网友:
非常好的想法

网友:
先搞定头部随动,即使如此你也不一定能把对手锁定在视线范围内啊。

网友:
楼主想法很棒,我很早就设想过,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难度比较大。首先我没有很好的控,因为现在的头传没有支持天地飞的,其次我设想的是发射红外线,就像电视机的遥控器,那样接受方容易很便宜也很小,也不用接收方很多地方都有传感器。可是我没有电子基础,本人还比较懒。再一个其实就是头传和舵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头传和舵机定位很不准确,我设想的是发射器和摄像头都在一个云台上面,在视频眼镜里面表示出一个和红外发射器重合的点,可是我觉得头传会那么精准的定位头部的运动吗?本人没有头传所以不知道。因为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我一直没有弄过

楼主:
我自己也完全没有FPV的设备,所以发贴上来想听听FPV老手的意见。如果现有的技术设备能支持这种设想的话就值得动手试试。
如果瞄准真的难度太大的话,可以把激光束用透镜调整成扇面,增加攻击范围。
再或者用个慢速飘飘做靶机,过过空中打靶的瘾也好啊。
再要不行的话,就用个气球当靶子吧。

楼主:
激光束如果偏一点角度然后绕轴旋转,就可以形成一个杀伤范围。或者在机身和机翼上多安转一些激光笔也行。
头传精度不行的话,就固定激光笔,用机头的行进方向瞄准。
本人没试过FPV,不知道飞行中将机头对准一个固定目标或移动目标的难度有多大,请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
建议大家关注下 开源的OSD项目------SUPER OSD

其实最好的方案是(物理方案实现空战不靠谱)

在OSD端靠图像识别合成空战效果 这样积分也会容易很多

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FPV的娱乐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外线应该不行啦   普通遥控器的那种在户外就被阳光吞没了,除非功率够大,不过那耗电和载重也要上去很多,而且距离还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所以要靠物理方案实现的确挺难,有这功夫还不如在软件上东东脑筋,只要程序能满足就都能实现了,配合IPHONE的那个4旋翼不就有这个功能嘛?

楼主:
听起来很不错,有这方面的视频吗?有现成的产品了吗?

网友:
创意很好,但最好不要随意使用激光,难免照射到人眼,要想一个安全的办法。

网友:
直接玩联机空战游戏不就得了

没有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精彩!
如果能在固定翼上实现就好了。这个四轴成本很高啊,而且飘来飘去,感觉更像电子游戏,欠缺真实的飞行感。

固定翼在户外的大空间里可以翻筋斗,横滚,俯冲,甚至利用地形摆脱敌机,这些都是四轴实现不了的。

强烈期待有电子高手或厂家开发相关产品。

网友C:
空战最好要加平衡仪 不然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战最好要加平衡仪 不然很累

加了平衡仪还有啥刺激的

网友:
视频眼镜和头部跟踪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像练模拟器和真飞的区别吧,或者说像玩赛车游戏与玩模型车的区别吧。

网友C:
原帖由
失业中
于 2011-10-12 10:47 发表
加了平衡仪还有啥刺激的
没说完 是用平衡仪的陀螺功能,也就是3D模式, 保持当前姿态飞行, 不是自动回中水平。
航模飞机 没锁定姿态 基本都是晃来晃去 有啥看头?

网友E:
RJD的意思是说要防晕

网友A:
我觉得成本也是比较大的说,万一在低空缠斗一不小心失速了,还戴着视频眼镜,正酣战呢,掉下来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再想救飞机也晚了,这玩意还是慎重吧

网友F:
我试过。。。就是比速度。。。
基本上,慢速机,毛都摸不到一根。。。快速机全胜。。。
但是每次我都得绕好大一圈爬高下冲才能再次让慢速机进入视野。。。
我是希望,击中前面的飞机之后,让其失去动力炸鸡,哈哈哈哈哈。。。。。

网友G:
我试过。
小飞机的动作都很大,就算捕获目标,也很快就丢了

网友H:
换成一个大号的爆竹。
爽啊。

网友:
那要利用类似面部跟踪的程序,嵌入飞控,自动锁定前方飞机,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