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机身的尾推航拍机,机翼还没完成呢,急于显摆

楼主(2011-10-11):
外观类似MAJA,机身窄化,机翼还没做好,先显摆,
翼展1.6M,朗宇2216,1250KV,重量估计1.2KG ,

网友:
老大,,,再别显摆了行不,,,,看的我心痒痒的,,,,,,明天飞不,带上我一起去,,我多带几个人看炸机去

网友:
楼主多产啊,好机一架又一架,羡慕!

网友:
吼吼,,我是沙发

网友A:
机身过宽的话  容易受侧风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过宽的话  容易受侧风影响。
机身保持了MAJA的侧投影性状,只是窄化了

网友B:
电池与电机距离太远,电池过长线损过大,楼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与电机距离太远,电池过长线损过大,楼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经测量,当全油门工作时,大概28A,电池端电压10.8V,加长的这段线上的压降是单根150mV,正负线压降累计0.3V,长线造成的功耗为0.3*28=8.4W,此时(电机&电调)端功耗为10.5*28=294W,长线造成的损耗占到整个动力系统的:2.8%,注意这是最大的长线损耗;一般来说,JJ不会总是在这样的大油门下工作,一般巡航电流在10A,长线损耗还会更小,可以忽略不计么?是个问题么??!!
那根长线重近28克,和整机起飞重量1200克相比占到2.5%,也不是个什么问题,对不对?

网友:
都不是问题

网友:
lz要注意加强哦

网友:
等人家飞起来大家在议

楼主:
毫无疑问的飞了,三个铁杆模友证明 !不过哟——第三次(也许是第四次)降落,侧风大,机身断裂2、3节 ,

网友C:
你这鸡鸡 风大点 只能迎风 和逆风飞啊。。。侧风死定了。。

侧面面积比整个机翼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鸡鸡 风大点 只能迎风 和逆风飞啊。。。侧风死定了。。

侧面面积比整个机翼都大了、、、
非也,飞行等一切都正常,是降落的窄油路和风向是垂直的!风还是有的,不只是一点。电也几乎耗光,降落时候侧滑的厉害,所以就出了岔子,机身侧面的KT热板,只一次暴力就断了,之前的飞行应该勉强的起降了几次,侥幸完好,最后的起落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