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AR7100.怎样连接无副翼系统?

楼主(2011-10-12):
我的机子是700N,现在的配置是。接收机SPEKTRUM AR7100R,三个BLS253。GY611+BLS251。
准备上个无副翼系统,请位模给个意见用哪个牌子好用。V8,3GX。MB?
想入手怪兽,再请问一下怪兽和SPEKTRUM AR7100R怎样个接法?
我也知道怪兽可以当接收用,不过很喜欢SPEKTRUM AR7100R的功能。内置BEC,还定速,用了这么久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接收机,
如果用SPEKTRUM AR7100R供电给怪兽BLS251能不能受得了?BLS253就没问题。一直都在用。gy611+BLS251是用5。2V供是的。

网友:
无副翼还是V8最好,AR7000不懂

网友:
肯定V8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有哪位大哥可以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
买VBAR ,里面有AR6200的接收图表``AR7100R 不错 正在用``建议把定速探头升级下  原厂塑料不敢恭维 以后变的很脆``

楼主:
说得很对,原厂塑料真是不敢恭维,你这个升级件哪有买?再问一下BLS251用高电压行不?BLS253就没事

网友:
3GX,V8没有传说的那么神

网友:
MB的说明书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很对,原厂塑料真是不敢恭维,你这个升级件哪有买?再问一下BLS251用高电压行不?BLS253就没事
联友机车 那里有卖的。我都是在香港订的 给原厂一样的铝升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