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困惑

楼主(2011-10-12):
现在购入的无刷
电机
用手推动感觉差异很大。
有的很柔和 有的一格一格感觉很强烈。 哪种好?

网友A:
无刷马达的优劣不能以此为判断依据。
步进(楼主描述的一格格感觉)感强,那是定子槽数与磁体对数相对少了后,就会有那种强烈的步进感。
如定子是9槽配3对磁体的,就会比定子是12槽配5对磁体的来得强烈些。

网友B:
一格一格的好些定子和磁铁间歇小,跟槽数和磁铁对数无关。

网友C:
好像一般情况下,同型号电机,那感觉越强,KV值越小,反之kv值越大

网友D:
板凳是正解
补充:还跟磁钢形状有关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以及叠层结构,比如 twisted stator.

网友F:
長見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