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上视频)新手7元钱DIY四旋翼飞行器机架,轴距550mm,重量165克,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0-12):
    开始之前先说句题外话,本人DIY四轴机架纯属爱好,与任何商家无个人恩怨,更不会出成品抢您生意,也根本抢不了,发帖主要是为了与大家共享其中乐趣,尤其是我们这样的新手更需要这种廉价产品做练习之用,这样做毕竟可以节省不少开支,但这种机架肯定不会长久使用下去,等练好了技术再去购买成品机架,成品机架无论外观、强度或精度都是这款机架无法比拟的,有冒犯之处还请各位商家老大海涵,呵呵。

    言归正传,首先去五金店买164分)pvc穿线管一根(一整根长度应该是3米)我这里5元钱,买相同型号四通一个,我买的是2元,各地差价无法统计,但无论如何这两样东西也不会超过十元钱。

1. 买回来的pvc管按照需要的尺寸下料(我的尺寸是25cmX4,其实五元钱三米的管子也就用了不到两块钱的)

1.	买回来的pvc管按照需要的尺寸下料(我的尺寸是25cmX4,其实五元钱三米的管子也就用了不到两块钱的)

2. 买来的四通2元钱

2.	买来的四通2元钱

3. 先假组一下并称重(165克还算满意吧,呵呵)

3.	先假组一下并称重(165克还算满意吧,呵呵)

4. 接下来加工电机安装座,燃气炉加热后用菜刀在橱柜边缘上用力压下压平,好了,电机座完工,怎样,超级省事 ...

4.	接下来加工电机安装座,燃气炉加热后用菜刀在橱柜边缘上用力压下压平,好了,电机座完工,怎样,超级省事 ...

网友:
期待楼主成品图片,测试

楼主:
楼上动作真快!!!

这个机架做起来超级省事吧?呵呵 (如果没把握可以先弄一小段管子体会一下)
未完待续,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再上新图

网友:
楼主做成成品 20元一个卖吧 我买几个

网友:
这帖子不精华,不厚道

网友A:
1、便宜
2、省事
3、维修费用低。

缺点:如果炸机比较狠,PVC管容易裂或者变形严重,那就必须更换PVC管。。

如果使用PVC胶的话,那整个机架报废,其它我还没有想到好的固定办法。

网友:
用胶带就搞定啦...

引用 网友A:
1、便宜
2、省事
3、维修费用低。

缺点:如果炸机比较狠,PVC管容易裂或者变形严重,那就必须更换PVC管。。

如果使用PVC胶的话,那整个机架报废,其它我还没有想到好的固定办法。

网友:
不知道,剧烈动作是不是会变形,影响稳定呢?

网友:
简单的飞飞!

网友:
PVC太脆,质量最好的也较脆,建议使用PPR热融管,强度、韧性都ok,能买到PVC管材的五金店都有PPR卖,直径15mm到20mm的都能用。电机座采用你的方法就不行了,可以在端部用钢锯逢中锯条缝,然后插入玻纤板或电路用的敷铜板,最后用电钻钻2个眼后螺栓对穿电机座固定。缺点:较PVC重些,贵些,但也不会超过15元!

网友:
我是做水电工作的  LZ这个几架谁然简单 但是飞起来估计成问题

楼主:
晚上有一点时间又搞了一点,闲话少说先上图

给电机安装座打孔,孔的位置要找好,孔要打得小一点,在装电机时利用pvc材料的弹性自动抱紧螺丝杆,个人感觉应该不用上螺丝胶也不会松动的,电机出线位置要正对机架中心,方便以后走线,电机座中心孔不用打透,好看又实用,电机轴卡簧如果掉出来就不用着急了,肯定丢不了,呵呵

看一下大概的样子,呵呵

看一下大概的样子,呵呵

给电机座开走线孔,使机架完工后美观,清爽,整洁。

给电机座开走线孔,使机架完工后美观,清爽,整洁。

楼主:
今天困得不行,决定洗个澡先睡了,明天还有更新,欢迎同好光临指导:loveliness:

网友:
=你成品呢啊

网友:
在管子中间钻点小洞洞,减少风阻力。

网友:
标题

lz我也是用管子做的,是水管而已硬得很,就是没有四通的接头,只有3头的,所以我用4个3通4个2通的拼成了个方形,中间刚好能放kk

楼主:
这两天有事耽误了,今天上午终于有时间把四轴完成了,先上图,等孩子睡醒了调试后拍了视频再传上来。

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能贴图?上传附件的按钮哪里去了?

楼主:
继续上图

四通上开口把KK装在四通里面

四通上开口把KK装在四通里面

接收机也装进去

接收机也装进去

KK板和接收机全部收入其中,看看谁能把它炸坏

KK板和接收机全部收入其中,看看谁能把它炸坏

盖好盖子看看效果,呵呵,还不错吧

盖好盖子看看效果,呵呵,还不错吧

装好其他设备上电测试,脚架还不错吧,四个共9克

装好其他设备上电测试,脚架还不错吧,四个共9克

基本完工,整体重量703克

基本完工,整体重量703克

网友:
太有才了!正好最近想玩四轴!太好了!

网友:
高  ,适合我等穷人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忘了一件比较关键的事,请看图:

图上标注很清楚了,在接缝处点上502,在接口处打眼穿上螺丝锁死,用力不可过大,毕竟PVC很软,这样做可保证机架在飞行过程中不至于因受力而发生变形和脱落。

网友:
无论如何要支持!!

网友B:
其实用胶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胶带就行了

你的四轴真不错!中间的设备舱是怎么搞的?或者以前它是做什么用的?还有你的电机座如何加工的,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吧:loveliness:

网友:
真不错,什么时候试飞啊

网友C:
最好打三个调电位器的孔,不然调试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打三个调电位器的孔,不然调试比较麻烦

呵呵,谢谢提醒,感兴趣的模友只要在制作时别忘了就行,我的已经开好孔了,到时别说我没提醒哦

网友:
我还准备花几千元买雕刻机制作一个成本20元的机架  想不到還有7元的 偶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别人用手工模做的...

网友:
 不得不服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哦!!!期待飞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