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坏了,怎么弄,有图

楼主(2011-10-12):
最关键的几个键按上去没用了,几秒,几分,还有停止取消,和开始。其它是行的。本来以为是以为是遥控器类似的接触,拆开来看那些按键全是粘在一起的,不可能存在氧化,油污等等。后面的排线一样的,可能接触不好,我也刮了刮,弄弄干净了,可还是不行。谁能支支招啊?

网友:
用酒精洗洗,再试

网友:
你说的那几个键可能有一条线是共用的 那万用表量一下排线

网友:
不好用溶剂清洗(包括酒精). 淘宝 去买 {导电银浆}.放大镜下看哪里断了补通就可以了.
如果是按钮导电不好,就用香烟壳子里的{锡纸}(测一下能导电的能用).用双面胶粘在面板导电园片上.....

网友:
1.用铅笔或导电胶修复。
2.更换薄膜面板。
3.复制 D 一块 PCB 板,安装轻触开关,以后可以随时更换不良开关。
4.购买更换机械控制开关 [约 15 --25 元 / 只]。
5.以旧换新。
6.拆机做配件。
7.报废。

漏掉的后面请补充。

网友:
不行的话改成直通式的,插电就工作

网友:
还是机械式的耐用

网友:
送修吧!这东西我不弄.怕漏微波和高压.

楼主:
谢谢大家,要改装有难度啊,我也想简单点的,只要能按分钟和开始启动就行了,从来都不去按上面的煮饭,烧烤之类的.
慢慢再想办法了,能改能用就用了.

楼主:
现在想想,要不改成开关了,开一下启动,关一下停止.就是不知道功率啊,因为那个按键上的微波火力,是调功率的,不知道改个开关后,会不会功率太大,而不好呢?

网友:
用铅笔先涂一遍线条 。然后铅笔线条用清漆覆盖住

网友:
买个面板开关换了.

网友:
买个薄膜面板换了就行,修不好的,也就2,3十块

网友:
里面的组件去下来D个化铝炉用

网友:
只能整体面板更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修过一次按键不好用的 ,就是开关问题 ,你用表好好量一下开关那

网友:
先搞清楚是用薄膜开关还是用微动开关的,楼主的线路板还没有拆下来,看不清楚。微动开关的就简单了,买同型号的换就可以了。薄膜开关就麻烦了,可以用导电银浆试试。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改成微动开关。

网友:
上TB买块面板吧!接上就行了!

网友:
呵呵 改机械开关好了  电子版  毛病多 操作麻烦  我喜欢用机械开关的

网友:
把面板那层膜 撕开看看 脏了就擦擦 仔细点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微波炉的火大小是通过开停时间的变化实现的,磁控管上是不能调功率的,通电 就产生微波

网友B:
估计是接插件中接触问题

网友C:
看看线路板上的5v是否正常,我的也是面板按键无效-就是7805坏了,换了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