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进入飞机世请多关照。另外咨询着个配置1698值不值。(纯新手)

楼主(2011-10-12):
Tarot 450 Sport 高级空机版 TL20008
帮小弟看看这个飞跃的配置谢谢。各位老师了。
TarotPentium-40A电调 TL2345
Tarot GY650 高端陀螺仪 TL2685
450 PRO 无刷马达3800KV/3.5MM轴径 TL450M
450 T9257数字锁尾舵机/宽频1520US TL2301
MG90 14g 金属齿轮数字舵机(S版) TL2341 ×3颗
Tarot PU防震胶垫 TL1457
塑料球头扣扳手 TL2161
DX6i控6100接受
外出铝箱。。。。
全下来到手就飞(1698)

网友:
凑合事吧,够便宜了
陀螺可以,别的电子一般,不过新手也够用了
纯新手,入450还是早了点吧,coolman这次怎么没教育你呢~~~~~~~~~~~~~~

网友:
LZ06年就注册啦?超级潜水艇了,那配置将就,新手反正是炸,建议控一次到位,以后不用换,楼上说的入450还早了点,呵呵,不咋滴,我还500入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贵了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别的配置是不是都太垃圾啊。谢谢高手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会本来想玩飞机来的。可是那会价格太贵了。。。是在没敢入手。现在还可以了。但是着个东西毕竟新入手了所以想先投入少一点。看看上不上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先买Yt后再配其他山寨件,这样你能感受到什么叫精度,反之修调机的路更漫长。

我到不是这样认为的,现在的YT做的也就这样了,很多台湾人他们自己都不买YT的了,改用飞越的了,你买飞机电池不买的啊,那怎么飞啊

网友:
FY的套机?

网友:
这套 买了就后悔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哥,你可不要吓唬小弟。我可纯新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套机。

锁尾舵机换掉,其他凑活着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17
LZ看看我这个帖子首页几个键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61789251  用这个锁尾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老师的帮助。。。。。哈哈哈

网友:
可以飞,买了再说。边玩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61789251  用这个锁尾也可以的

922悬停航线没什么问题,告诉自旋刹不住车

网友:
全下来到手就飞(1698)

这是不够的,还要买工具零件,另加每年最少2000元的消费。

LZ还要买:
(1)  3S 2200mah 20C/25C锂电 x 2 (6块也不算多).
(2)  B6平衡充电机(最基本的了).
(3)  电子磅、螺距尺、六件起子、电压计、焊枪.....
(4)  备用零件如三轴、大桨、尾桨、尾通、大齿、脚架....

LZ还要先决定选用日本手/美国手、要懂调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建议LZ还是去附近飞场先找一个老鸟请教帮忙吧。

欢迎入魔。
香港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老师。。。。。我从06年潜水到现在应该是潜水第一名了吧。。。。。。。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