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元diy机架的方法

楼主(2011-10-12):
图中的黄色片是用什么机器割出来的? 大概多小钱一台?
铝管导电吗? 会不会影响罗盘?
铝管的洞洞用什么砖头转出来的?

铝管一般那里有卖? 价钱多小?
还有黄色片是玻纤片吗? 那里卖? 价钱多小?

网友:
黄色的是电工板,很便宜,在那些卖开关电线的地方一般有。
铝管很贵。不如用450的尾管

网友:
玻纤板 与 方铝管,材料都不贵

只贵在CNC的加工!!

网友:
环氧板25元1KG

网友:
LZ,20元DIY的方法有点难吧.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电工板做的四轴!!不过全是手工完成的!!相当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电工板做的四轴!!不过全是手工完成的!!相当痛苦了!

你用刀子割的?

网友:
直接把图画打在纸上  贴到板子上    去买个钢丝锯    慢慢锯     一次多层合起来     可以做好几套   板子去买点不贵的

网友:
手工加工板子时候带好口罩!这东西粉末对人有害!

网友:
这种板是环氧板内带玻璃纤维的,粉末粘在身上特别痒。

加工过程很痛苦,粉末严重。。

网友:
过程一样有乐趣,我的都是纯手工做的

网友:
纯手工做应该更有乐趣和成就感

网友(2012-07-06):
哥 你这个就是不算工人工资 不算电费 不算机器损耗光买铝管 螺丝 尼龙柱 连接件 加玻纤版4个20你也买不到啊!

网友:
重要的是过程,支持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