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S 76发动机的调整,我要疯了

楼主(2011-10-12):
我的GMS 76发动机现在的状况是:主油针1.5 圈,副油针不知道几圈,燃油25%,火头是GMS原装的S8I型8号火头,缸垫没有增减原装的。现
在只有在风门开一半的状况下才能启动,而且正常运转后拿掉点火器一会儿就熄火,小风门无法启动,而且在风门开一半的状况下再开大风
门就熄火,好像有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就熄火了,关小点风门也要熄火,很不稳定。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火头该更换型号吗?缸垫再如何调整?在主油针为1.5圈的情况下副油针大约是几圈?我还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呢?大哥们,快给小弟出出招吧。我很喜欢也很看好GMS发动机的,但是怎么这么难调呢?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副油针富油了,收点副油针试试吧

楼主:
副油针的设置我是这样整的:把化油器拆下来,将风门开到最大处,在化油器与机匣的借口处看到喷油孔,GMS的喷油孔是一个大约一毫米的正方形小孔,旋转副油针到针尖刚刚前进到喷油孔端但没有进入正方形孔区域,再顺时针旋转针头就看到了。但这样的话副油针的圈数肯定大于2圈,不知到这个位置是否合适,我的主油针式1.5圈。

这个设置对不对,如果不对,该怎么改正?

楼主:
这个发动机是带环的哦。

楼主:
我用的是 25%的燃油,缸垫需要如何增减呢?还有这种大排量的发动机,火头需要热头还是冷头呢?

网友A:
第一:最好把发动机说明书拿来好好看看,上面有推荐初始值
第二:GMS发动机压缩比大,火头可以选热点的头子
第三:启动基本是副油针没有调好,建议发动机启动后先不要拿掉火头,开到大车,调好油针再去火头,再慢慢调副油针

楼主:
另外,此发动机带环的,它的气缸是直筒的,不像无环的是有锥度的,冷机时的压缩很小,用手转曲轴都可以转过去的,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最好把发动机说明书拿来好好看看,上面有推荐初始值
第二:GMS发动机压缩比大,火头可以选热点的头子
第三:启动基本是副油针没有调好,建议发动机启动后先不要拿掉火头,开到大车,调好油针再去火头,再慢慢 ...

压缩比大应该用冷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