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次可以出多个木球(佛珠)的方法?

楼主(2011-10-12):
正序浏览
有个同事让我帮他琢磨一个车木球(佛珠)的设备,他说最好要一次可以出多个的那种,请各位多多赐教!多谢了!!!

网友A(2012-05-10):
看看我做的设备加工佛珠不到一个2秒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MzI0MDM2.html

楼主(2011-10-13):
多谢各位的回复! 是否有用过自动木球机的?不知道那个厂家和牌子及型号的比较好用?推荐一下,多谢了!
这种自动木球机没有用过,能否上个图或给个连接,不胜感激!!!

网友B:
做佛珠啊,只能一个个来了,最多是两个,知道为什么吗?下面说
能做佛珠的都是绿檀什么的贵木头,全是从小块的烂木头里一块块挑出来的,没有大块的让你浪费,就是连夹的地方都没有的,只能两边用顶钉顶。我这边有人做这样的机器加工。

网友C:
1分钟车完。1刀10个。1分钟后你收到10个
6秒钟一个,1刀1个,1分种后你收到还是10个

网友D:
全自动木珠机已经非常快了,没有比它更快的,如果能找到更快的,恐怕机子就是天价了。

网友E:
就是,效率不在于一次车几个。而是加工效率,全自动木珠机的加工效率相当高。你就是一次车一串,估计也没那个快

网友F:
木珠机好像一向都有的吧
送料切珠都是全自动的,效率非常高,价格好像是2万左右吧
就是不知你朋友是否需要这么大的加工量
否则买这个绝对比D个好

网友G:
还是一个一个的车快,改装成自动的就好了.

网友H:
有专门的切球刀,几秒钟一个,很快,而且送木棍好像也是自动的

网友I:
想到法子应可行:是几个刀头并排加工一条木头,刀头类似于薄板钻,(中间得加轴,小了只能用套上不了轴承,可能转速不能太高)每个刀后部加装同比齿轮(只是这样一来刀头有正有反转不知影响大否),驱动任意一个就驱动了全部刀头。可手头没铣做不了…

网友J:
车床主轴并联十个,然后刀架十个,分好间距放在拖板上,十个刀架弄成联动的一次加工十个够不?不够了再成倍数增加相应的物件,保证出来一样大

网友K:
提高单个球加工速度才是提高效率的可行
带动多个动力刀头恐怕木头的刚性不行,没成球就先断球了

楼主:
听说福建那边有一次可以加工9个珠子的,但不是搓出来,猜想是用加水冷却的那种磨出来的。但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我有个想法,就是用车床主轴带动木棒旋转,托板带动多个动力头同时进给,应给可以实现,想多听听网友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和建议?欢迎各位踊跃拍砖、赐教!多谢了!!!

网友L:
一次多个的,貌似只有用搓球的方式了,估计借鉴一下加工石头或者水晶石手串的那种搓球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