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问题,恳请大家回答。

楼主(2011-10-12):
1:空压机排出的油水混合物是如何处理的?难道都是直接倒掉?
2:听说以前机械厂的铸件直接放在野外,任其风吹日晒雨淋霜冻来消除应力,大概要多长时间?放在雨水淋不到的室外也能达到效果吗?
3:铜极打火花要用什么工作液,什么性质的电源?几伏电压?功率要多少的?
4:听说不锈钢不好加工,具体为什么?需要多少转速?什么铣刀?什么切削液?

先问到这里,以后有疑问再补上,谢谢大家!

网友A:
1、扔掉
2、也能
3、不知道
4、不锈钢黏刀,其它不知道

网友:
范围这么广!老家伙们不会给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扔掉
2、也能
3、不知道
4、不锈钢黏刀,其它不知道

2,不能,或者说效果会差很多,自然时效主要是靠自然界的温度反复变化来逐渐消除内应力的,室内环境显然严重削弱了这个效应

网友:
1多是直接倒2时间应该会长很多3不知道4只听说304不锈钢稍好加工点,用过一回440c累惨了…偶也是菜鸟…

网友:
3.煤油  高频电源  参数不详。

网友:
2,效果不好,要风吹日晒严寒酷暑等,听说日本的机床还要冷到-XXX度来改变组织结构以及消除应力,只是听说

网友:
我来试下,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
1、一般人是倒掉,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想法。
2、放多久的问题没有谁认真讨论过,一般是放几年;淋雨不淋雨不重要,就是要靠反复的冷热来释放应力。
3、工作液是用的乳化液,机加工商店有卖;脉冲电源;几十伏特电压;功率几百瓦。
4、因为不锈钢又硬又粘 按照具体工件和床的情况定转速;铣刀用硬点的好;切削液用很多都可以据说最好是酱油
5、以上问题只是在本坛多看帖子都有,这样问有偷懒的嫌疑,而且很多是没有标准答 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很全面  。
1:我在想有什么办法回收或者环保处理再倒掉。
2:淋雨了就生锈,锈在吸水,锈蚀到里面。要留出很多的余量来精加工吧?
3:工作液是那种棕黑色浓稠液体,加水稀释就变成乳白色液体的乳化液?电火花是要加水稀释还是直接用?
4:难怪没几家在加工不锈钢。
5:没那么多的时间翻老帖啊。

网友:
铸铁貌似不大会拼命的锈(和普通钢铁相比),哈哈

网友:
1:没有太多环保意识的单位都是直接排掉,没见原来的老企业里到处是油污么。
2:这种方法叫自然时效,多用于铸铁或铸钢这种浇铸应力较大的工件,或变形量要求很小的工件。规模型制造一般是将毛坯涂上防锈漆,堆放在开放环境中,或者是空间较大的厂房或仓库中,通过长期的放置来释放内部的应力。一般需2年以上,现在多被人工时效所代替。至于室外还是室内,我觉的区别不大,因为即使是在工厂的厂房内,也不会去控制其环境的温差和干湿变化。
3:放电介质比如煤油,脉冲电源,30~50V,最大8安
4:由于不锈钢含高铬和高镍,常温下形成奥式体,导致其硬度高,韧性大,切削变形和粘刀现象严重,所以难加工。切削速度要比加工中碳钢(如果听不懂的话,可理解为普通钢材)减少1/3甚至一半,走刀量和吃刀量也要适当降低。刀具应选择钢性大的,并且适当减小刀具的前后角。可选择YG,YW系列硬质合金,或超硬高速钢。切削液以冷却为主,因此可选用水性的乳化液。

网友:
3.煤油,掺水乳化油,水都可用,跟你加工的光洁度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答全面且详细。

网友:
空压机出来的油水混合物有防尘作用,厂里的泥地面浇上后,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