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豹2A6之规范化改造,持续更新!】

楼主(2011-10-12):
HB的豹2A6有不少高人改过,我之前也改过辆,但是发现车内不是很有条,所以重新买了豹2,打算重新规范化改造,悬挂等,全部采用最新规范改造设计
持续更新,晚上上图

网友:
以前有一个老大改HB的M1A2的,不错呀!
希望楼主也改造一个精品出来!

网友:
坐等上图

楼主:
 昨天忙,今天下午上图发现论坛暴了,马上就上图,最新改良版悬挂即将上市,优点,节省出底盘空间,方便上挂,方便更换,调整简单!

网友:
图呢!我想看看!好的话我也照改!互相学习!

网友:
唉。。。这里强淫太多了

网友:
八错八错,但钢丝的长度有些偏短,悬挂会不会有些僵硬,HB的豹2的曲轴D字形插头实在令人恼火,D字形插头是空心的,这样打穿插头会不会有强度方面的问题呢? 如果木有以上问题的话,那么这的确比扭杆悬挂更好

楼主:
回楼上的,D型杆内我钉有1.5毫米铜管,内孔刚好很紧的能插入钢丝,僵硬问题确实有,打算抬高固定点和加重车体(本来就想加重,增加抓地力)

网友:
标题

这难道是借鉴号手对战豹2的方法吗?对战豹2就是这原理!个人认为还是传统的扭杆好些!豹2的D型口的确很麻烦,要顾虑的挺多!

网友:
钢丝没有加限位么,后退的时候摇臂会反向的。

网友:
这样的摇杆,我感觉在大行程的时候会不会掉出你上面的限制螺丝?

楼主:
 人比较懒,做了好多才上图,悬挂还是改会传统扭杆,还对部分做了改造

楼主:
诱导轮发现原来的有点歪,直接锯掉,换3.0MM不锈钢轴

楼主:
伟恒牌电调,个人认为1:35必用的电调,真实感极强!!!!固定在车的左侧,不固定电调碰到底部钢丝会短路,钢丝导电会融化车底

楼主:
电机位置还是采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拆卸简单,更换简单,带锁的齿轮讲电机锁住,2车轴套根3MM内孔的铜管保证同轴,避免搞一些繁琐的东西了,拆卸也方便简单

楼主:
 图中舵机已经改360成功了,正反完美旋转,中立点完美,没有卡卡声

网友:
360度旋转到行!关键要360度无限旋转!35的豹2空间是最大问题!不过你改的很好!

楼主:
 我喜欢清爽,干净!车里乱七八糟的AB胶啊什么的多恶心?

楼主:
 舵机当然是无限的~

网友:
LZ,可否赐教。如何改用Esky接受机?我有改用Esky控的念头。但完全不懂怎么搞……

网友A:
电机屁股后面哪坨黄黄的瘤子是神马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屁股后面哪坨黄黄的瘤子是神马东东?

那是防止起火花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当然是无限的~

我是说炮塔能无限旋转的!舵机当然能无限旋转了!呵呵!关键是炮塔和车体间还要有线连接!如果不用电滑环是没办法实现炮塔无限旋转的!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舵机怎样改成360度旋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ESKY的接收机我没改啊,改哪东西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懂你意思,我舵机无限旋转驱动炮塔不也无限旋转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的接收机我没改啊,改哪东西干啥?

我想问LZ,如果改用Esky控和接收机的话,是不是恒龙全套声组也必须换?

网友:
不错,, 请问楼主的齿轮可否TB一个地址,, 找合适的齿轮实在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