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飞机总是莫名其妙的炸机,不是刚飞就炸,就是没飞还炸。十分郁闷!

楼主(2011-10-12):
前两天连续飞机自残,自杀系列炸机后再次修好飞机,这次大费了一番功夫,在模拟器里把圆周航线已练的非常熟练,把歪和不歪的3轴全换了,尾管也换了,有点瑕疵的大浆也换了,并且认真的学习了前辈们如何调机的帖子,怕精度差专门买了个亚拓的金属螺距尺,扔掉了以前买的2个塑料螺距尺,把十字盘.和各平衡及螺距都调的相当精确。在楼下试机,飞机是四平八稳出现少有的良好状态,高高兴兴的去飞场准备爽飞去了(装进外场包的时候因把控也装进了大包,空间有点小,副翼稍微有点受挤压,当时并没在意)。到场地晴空万里,无风,飞行环境超好,高兴。摆好飞机开始加油,发现飞机在地上开始剧烈的左右跳动,关油查看,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也没有试下各舵机的功能是否正常)。继续加油起飞,飞机刚离地10公分,只能“砰”的一声翻到在地。一根木浆齐根断裂射了出去,副翼杆打弯成近90度,横轴也快往上弯成了月牙,尾管的前后被副翼和大浆砍出了两个深坑,升降舵机和十字盘连接的长球头杆也脱落下来(以前这个球头杆上在十字盘上的螺丝滑丝了,这次修好看挺紧的就没打螺丝胶),大齿轮扫平了半公分长,飞机陀螺仪下面的后侧板也裂开了一条缝(对于这个十分不解,以前炸机也没发现这里被炸坏过).......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超级郁闷苦恼中.......

网友:
      得改名~   跑得快321!

网友:
。。。。。楼主比我还不幸,我是在哪玩只要不是家楼下草地玩都不会炸,一到家楼下就逃不出炸机怪圈。(仔细想想好像每次新动作都是在楼下开处、这也难怪了、、、法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阳台侠,别笑话了,帮忙科学的分析一下原因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玩笑啊!~~

网友:
恩,我老家也是有炸鸡光环之地。。。

网友:
玩航模是要细心再细心的事!总是毛手毛脚的肯定要出问题的!这一部分是性格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玩航模是要细心再细心的事!总是毛手毛脚的肯定要出问题的!这一部分是性格决定的!        能帮分析一下炸机的具体原因吗?

网友:
我也是 在家楼下飞 就容易炸鸡的飘过

网友:
应该是副翼片歪咯,导致平衡翼双桨,而且一片不平转动后会导致另一片也不平,恶性循环就导致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航模是要细心再细心的事!总是毛手毛脚的肯定要出问题的!这一部分是性格决定的!        能帮分析一下炸机的具体原因吗?

射桨?桨不行?桨夹拧太紧了?

网友:
标题

表示慰问!

网友:
严重慰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浆应该是碰到副翼或尾管打断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副翼片歪咯,导致平衡翼双桨,而且一片不平转动后会导致另一片也不平,恶性循环就导致这个问题吧。                副翼片歪了会引起机身剧烈的左右摆动吗?就像打摆子一样?

网友:
带飞机出门飞一般还是不要挤压到任何的位置好...否则哪里稍微歪了肉眼看不出来还是很悲剧的...话说我带出去的话有汽车就放行李箱,拿重物- -一般是千斤顶...压住脚架一面行车路上侧翻,是电车的话就更方便了,斜着放踏板上,保证不会挤压到任何地方就OK了,然后拿脚固定好出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每次从楼上拿到楼下停车场车里时,讨厌总有人好奇的问,所以专门买了个外场包装上的

网友E:
桨夹球头无螺丝胶掉了 导致一根桨无法控制螺距 故打到尾管断裂 没仔细看贴 大概是这么个事

网友:
起飞前JJ就明显不行了,还强行飞起来。。。。。。。这样的傻事我干过 不过以后不会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修了好几天,费好大劲充好了6个电,好不容易有点闲时间,开车走半小时才到,不飞有点不甘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了好几天,费好大劲充好了6个电,好不容易有点闲时间,开车走半小时才到,不飞有点不甘心呢

如果可以的话再准备一台备用机就更好了,有一次我跟个朋友出去外场,六块电,他先飞,一分钟后炸机,我又连着飞那块炸机但电量还很足的电池,连着又炸,结果是一个块电都没飞完炸了两台机,老老实实提着六块电回来放电…………现在如果还去外场我都有备用机

网友:
新练动作肯定秒炸

网友:
飞机不如铝箱好的飘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修了好几天,玩费好大劲充好了6个电,好不容易有点闲时间,开车走半小时才到,不飞有点不甘心呢

过去在航模队,教练必须让我们养好良好的检查习惯,每次上天之前几件必做之事:目测飞机几个主要部件是否平整,有否变形;用手转动动力传动部分是否顺畅,动作传动部位是否松动;检查电池电量是否充足;最后遥控器开控检查所有舵机动作。这些事每次费不了几分钟的,却可以保证飞机的安全。减少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去在航模队,教练必须让我们养好良好的检查习惯,每次上天之前几件必做之事:目测飞机几个主要部件是否平整,有否变形;用手转动动力传动部分是否顺畅,动作传动部位是否松动;检查电池电量是否充足;最后遥控器 ...

不懂的也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桨夹球头无螺丝胶掉了 导致一根桨无法控制螺距 故打到尾管断裂 没仔细看贴 大概是这么个事

我觉得烟头说的,靠谱

网友:
肯定没检查好。

网友:
居然有航模队  我们这鸟地方飞这个都没有

楼主:
今天修机发现大齿轮有3处被扫齿的地方,而且不是连在一起的,隔几公分就有一处。把主轴拆下来扒光才发现是弯的,终于发现了昨天飞机起飞前剧烈的左右跳动的原因,不明白昨天早上试机2分钟为什么没有出现问题。3轴全换,彻底修好,消除隐患。爽飞6个电,发现自己又进步了,飞机高的几乎都快看不见了还能安全的飞回降落 。另外按照踏青教的油门最低时螺距调到-2度(以前一直调的0度),飞机飞高降落时的确比较容易降低高度,很有效果!给大家分享下经验和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