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换控, flycam和N6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12):
看了下, 好像WMC设置还是比较复杂, flycam和N6价格差不多, 飞过的XD推荐一下

网友A:
沙发哦 这两种控都木有用过

网友B:
N6没用过!!FLYCAM用这很好!

网友C:
N6是新产品,和flycam都是不错的飞控。
flycam支持12轴,N6内含8仲飞行模式,每种飞行模式都有普通和特技2档,直接在板上的开关设换。
各有各优点吧。
N6的飞行性能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谢谢

网友D:
都是我要得到的东西。。

楼主:
谢谢, 好像这两种飞控价格, 性能差不多

网友E:
我在关注中!!!
不过我不喜欢刷机。。。。

网友F:
同问。现在tb上搜kk flycam,有4家,似乎都是N6。不明白。只知道kk是老外的开源项目,公布了硬件电路图和软件源代码,我看国外论坛上老外都是自己买电子元件装在面包板上自己做飞控板,国内个人买电子元件不方便,就买山寨的kk。flycam是怎么来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小心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