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关于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新手想问一下,KK飞控的接收机是否必须要PPM模式的   PCM是否可以?

网友:
建议多潜水

楼主:
为什么总有人喜欢用“多潜水”这个词呢,我以前是玩车和固定翼的。刚准备搞4轴,肯定会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如果真有心帮助新人的话不妨直接说一下。没必要就“多潜水”来搪塞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总有人喜欢用“多潜水”这个词呢,我以前是玩车和固定翼的。刚准备搞4轴,肯定会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如果真有心帮助新人的话不妨直接说一下。没必要就“多潜水”来搪塞下吧。

两种可能:1,自己都不清楚
          2,懒得回答

网友:
KK对遥控设备和电调、马达的要求都不高,不挑剔,很容易搭配,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无论是PCM还是PPM,只要能控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