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和光轴混用

楼主(2011-10-12):
大家觉得导轨和光轴混用会有什么效果?
我有三条轨
40重轨600长
12轻轨400长
20 200长
想与光轴混合使用,各位觉得怎样?

网友A:
两个精度不一样呀,要求不高用光杠。经纬不一样可能画不圆。

楼主:
标题
我的意思是:导轨和带支撑座直线光轴并排安装,每个轴都有一个导轨一个光轴

网友B:
这样也行,不过感觉是不是精度相对取中了,浪费线轨

网友C:
两边不一致,运行阻力也不一样,还有如果磨损了之后怎么办,调整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D:
 要么光杆浪费了,要么线轨可惜了,要么两样都糟蹋了

网友E:
能把一种安装好就行啦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线轨也是一根为基准,另一根支撑的

网友G:
肯定可以了!!只要装好了能互补!!

网友H:
把线轨卖了,加点钱再买六条线轨,或者不加钱全换成圆轨,要不然调整高低比较麻烦。

网友I(2019-02-20):
要求不高用光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