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个坑 发757-2的组装-试飞-FPV 开始陆续更新

楼主(2011-10-12):
这个帖子会陆续更新757-2的组装 试飞 FPV 的详细过程。有兴趣的可收藏。不定期更新。希望能对新手有帮助
先发对比图。

网友:
期待楼主的,动力配制和载重情况!

网友A:
看这弦翼展那么窄,真的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弦翼展那么窄,真的很纠结

94,展弦比太大了,动力飞行性能会不好,不过滑翔性能会提高

网友:
我只看到757在奸行者

网友:
757有副翼
这样升力应该比预期的大!

楼主:
一大早起来报个到。。准备买个豆浆油条去工作室开干。。今天会更新哦

网友:
搬个板凳。。

楼主前几天用才注册了2天号连发水军贴。。。。
本以为楼主也是菜鸟。。却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讲课了,估计不是善类,看来来头不小。。

小菜鸟来看热闹。。。

网友:
机翼上的字条暴露了来头。。。。

楼主:
舵机位置可以看到电调的位置
电调直接扔在后部。机身后部有个洞洞我想通风没有问题
我想电机的安装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不知道强度如何直接固定在原装的电机座。螺丝尺寸回头量一下报给大家

另外:我也是菜鸟哈。正好本月放年假 有空上传照片。之前都是看贴不回地~~这次因为参与讨论天行者折翼的帖子才注册哈。毕竟技术不咋地,有问题还希望老鸟指出来哈

网友:
LZ继续更新了。。。

网友:
不要把電調放機身裏面!很容易過熱著火的!
那舵角的固定螺絲這麽隨便?大小不一,不怕扭爆嗎?!
我覺得電機座有點設計不好,,塑膠做的,很容易會斷掉或者熔掉!

网友:
电机做与电机之间加个木片,阻隔热量传递到电机座。电调放在电机座那个柱形空间里,装好后前方有孔导通,能协助散热。

感觉尾翼的两个舵机放在这里受力不均匀,钢丝滑动阻力较大,尾翼偏转量也不大。
不知道有没有人把那两个舵机移到尾杆处开洞安装,这样连接尾翼的钢丝较短,而且还能空出舵机机舱放其他设备。
唯一担心就是会影响机尾强度。

网友:
我的757也在装,还是观望小白。。。

楼主:
要解决电调位置。电机座散热。舵机那个螺丝只是临时固定调整舵角并不是用这个大号螺丝哈。
至于舵机在舱内位置我想先不换了。等试飞了 看下舵量是否够用。主要放外面比较丑啊。现在就差个机翼了 。

楼主:
明天更新。今天刚装完翅膀。。。

网友:
等待更新

网友:
这个飞机尾巴那块感觉很细,强度够吗?

楼主:
全部组装完毕。明天加固下机翼就准备试飞。再上细节照片。

网友:
757加油抵头比较严重,你的电机推力线估计要重新调整

网友:
在看

留意,在學習中

楼主:
我的飞场
试飞前拍照
试飞感言~!
朗宇2216 KV1100电机 中规中矩的安装。没有做任何改动。
之前几位兄弟提到的电调和电机散热问题没有在这次试飞中出现。温度正常。没有带温度计,手感感觉不热。因为感觉飞机的通风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包括电调的位置通风效果也很好。
飞机大概留空时间20分钟,三个起落。电机的确是推力线不合理,加大油门后鸡头朝下。幸好之前飞过老鹰翼。像这种加油门就低头的飞机。起飞时,油门只要一半或者40%,然后用力平抛,当两只手都到控上后,再加大油门,拉起升空。
飞机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感觉加速慢。可能电机和翼掌问题。载重能力估计不行。适合做滑翔机。飞FPV的话估计要失望了。所以打算757回归挂墙机,拿来做滑翔机飞了。
另外,有人提出拉杆和舵角的受力问题,经过试飞,感觉没有阻尼感,打舵效应还是比较满意的。
总结下~飞757-2,要保证速度,最低速度估计20KM会比较好,我试过最低速度,因为试飞时风比较大,大概低于5KM时,飞机就掉高度,鸡头朝下,打舵后,明显感觉飞机在速度提高后才能拉起。所以本机飞滑翔的话,盘旋能力还是不错的。适合高飞。如果上FPV的话,建议装大推力电机,和低重量电池。
以上是菜鸟试飞感想。欢迎板砖

网友:
LZ辛苦了。
关于动力配置,我想上XXD 2217 KV1500。8060桨,或者上8040三叶桨。希望动力会足一点。

楼主:
757的飞行任务暂且结束。。。。估计要比较长一段时间要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