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有明显双桨该怎么调?

楼主(2011-10-12):
拿起看发现双桨明显,连杆为固定长度,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桨不一样种,小机机差个几十毫克都有可能会双桨
桨弯了
横轴弯了
桨夹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十字盘不行了。。。

网友:
兄弟,对频怎样解决:loveliness:

网友(2011-11-30):
 说的很全面
引用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桨不一样种,小机机差个几十毫克都有可能会双桨
桨弯了
横轴弯了
桨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