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模拟器真的好难吗?

楼主(2011-10-12):
我用的是天地7配XTR,但是感觉怎么也飞不好,基本上是5秒内炸,我想请教一下大家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还是我的模拟器设置没有弄好?(通道设置都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A:
要 用固定翼模式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 用固定翼模式玩模拟器

是不是把遥控器里面的飞行模拟设置成固定翼的吗?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
我感觉很不真实·  能练练方向感吧··刚开始脸起飞都困难  慢慢练吧  也可能我模拟器不好··

网友:
模拟器设置正确的情况下  要比真机好飞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飞直机的话,先通过控上的微调使jj在无操作的情况下(油门除外)能静止悬停,就是模拟调机的过程,这后就可以像完电脑游戏一样了,感觉模拟器要比真机容易很多,熟练后可以将环境影响因素设置最大,更接近真实。

网友:
个人感觉XTR里,固定翼吊机比真机要难很多

网友:
先校准通道 在玩飞机

网友:
多练习,找到感觉就会好了。

网友(2012-08-17):
我的模拟器也快到手了

网友(2012-09-23):
我买的JRX9II玩凤凰模拟器的固定翼非常简单.真机还没试过..但是玩直升机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还是PPM模式的问题·起来就3D了 哈哈 起来就炸

网友:
我也想进个凤凰模拟器

网友:
那里有凤凰模拟器下 载?

网友:
买了个模拟器,明天才到,期待中。。。即将入魔啊!

网友(2013-01-13):
模拟直升机真是好难玩啊 !郁闷中。

网友:
RE: 求救智达7通各手柄作用

我是新手,刚进450直升机,配智达T7AH-2400遥控,上面很多手柄,那位大侠能告诉他们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