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dynacode另类高级数控代码

楼主(2011-10-12):
700 START INS 12     程序段
701  TD=  0.1250        刀具直径
702 FR XYZ =10.0      三轴进给率
703 SETUP >zcxyu      设置坐标原点(工件左下角红点) 设完后Z轴回到机械原点
704 GO X  0.5025       联动到D字起点
705    Y  2.0000

706 GO Z- 0.0400       下刀 切入工件
707 GO Y  2.6750

708 GO X  0.6825

709 ZERO AT           设置圆弧起点(到零点)
710    X  0.6825
711    Y  2.4850
712 GR a- 90.000      运行90°(控制器圆弧插补)

713 GO Y- 0.2950

714 ZERO     Y              继承性圆弧 设置Y为起点
715 GO a- 90.000         运行-90°

716 GO X- 0.1800

717 Z>C                       Z轴快速回机械原点
718 >REF COODS
719 GO X  1.2250

720 GO Z- 0.0400          下刀 切入工件
721 GO Y  2.3346

722 ZERO    XY             XY轴为原点
723 GO r  0.3700           两轴联动 移动距离0.3700
724    a  60.000              角度60°

725 GO r  0.0000            回到XY原点

726 GO r  0.3700
727    a 120.000

728 Z>C                             Z轴回到机械原点
729 >REF COODS
730 GO X  1.5825              两轴联动到N字起点
731    Y  2.0000

732 GO Z- 0.0400               切入工件
733 GO Y  2.6750

734 GO X  1.9525
735    Y  2.0000

736 GO Y  2.6750

737 Z>C                           Z轴回到机械原点
738 GO X  2.1225            两轴联动到A字起点
739    Y  2.0000

740 GO Z- 0.0400             切入工件
741 GO X  2.2400
742    Y  2.6750

743 GO X  2.3400

744 GO X  2.4517
745    Y  2.2250

746 GRcX- 0.2830          注意这是一个来回

747 GO X  2.4975
748    Y  2.0000

749 CIRC  iZ%050               Z轴快速回原点 准备圆弧
750    XYCUT%070             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个圆弧一共跑了六圈
751  ZH=  0.0000                  圆面为坐标原点
752  Zd=  0.0400                   下切0.0100
753  XC=  1.5000
754  YC=  1.0000
755  r1=  0.7500
756  r2=  0.3500

757 CIRC  oZ%050                 Z轴快速回原点 准备跑里面那个圆弧
758    XYCUT%070                里面的圆弧跑了两圈
759  ZH=- 0.0400                    -0.0400为坐标原点
760  Zd=  0.0400                     下切0.0400
761  XC=  1.5000
762  YC=  1.0000
763  r1=  0.5500
764  r2=  0.3500

765 BOLT PECK=02             螺栓孔
766  ZH=- 0.0800
767  Zd=  0.0200
768  XC=  1.5000
769  YC=  1.0000
770  a1=  45.000
771   N=      09                        总共钻9个孔
772   r=  0.4500

773 DRIL PECK=03             钻孔 共12个
774  ZH=  0.0000
775  Zd=  0.0900
776   X=  0.3125
777   Y=  1.1875
778  REPEAT X 02
779  Xi=  0.2500
780  REPEAT Y 03
781  Yi=  0.2500
782   X=  2.4375
783   Y=  1.1825
784  REPEAT X 02
785  Xi=  0.2500
786  REPEAT Y 03
787  Yi=  0.2500

788 MILL  iZ%018            Z轴快速回到机械原点 跑四条斜杠 每条斜杠两个来回
789  ZH=  0.0000
790  Zd=  0.0500
791  X1=  0.0625
792  Y1=  0.5625
793  X2=  0.5625
794  Y2=  0.0625
795  X1=  0.0625
796  Y1=  0.8125
797  X2=  0.8125
798  Y2=  0.0625
799  X1=  2.9325
800  Y1=  0.8125
801  X2=  2.1875
802  Y2=  0.0625
803  X1=  2.9375
804  Y1=  0.5625
805  X2=  2.4375
806  Y2=  0.0625

807 FRAM  iZ%030          跑外圆框 Z轴回到机械原点 XY回到坐标原点 一共跑三圈 第一圈进些刀 第二圈也进些刀 最后一圈精修
808  ZH=  0.0000
809  Zd=  0.0800
810  X1=  0.0000
811  Y1=  0.0000
812  XA=  3.0000
813  YB=  3.0000

814 END                     程序结束 三轴回到机械原点

这是成功运行的实例http://postp.net/viewthread.php?tid=5049
上面这套代码加工的东东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7374&page=1&extra

网友:
宏指令  ,还是 专有的指令

网友:
看到个A,好象还支持A轴,给厂家发电邮要说明书,没说明书没法玩。

网友:
带行号的
有点复杂

网友(2012-03-06):
这个程序,需要好猥琐的后处理软件。

网友A:
宏程序中的b宏编这个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像vb等

楼主:
这个是宏程序吗 我正在学宏程序

网友B:
001 START MM 01
002 TOOL 1
003 SETUP > ZCXYU
004 FR XYZ = F60
005 G0 X0.00
006 Y0.00
007 Z20.00
008 G0 X0.00
009 Y0.00
010 Z-25.99
011 G0 X0.06
012 Y0.00
013 Z-25.99
014 G0 X50.00
015 Y0.00
016 Z-25.99
017 G0 X50.00
018 Y0.05
019 Z-25.99
020 G0 X50.00
021 Y0.20
022 Z-25.99
023 G0 X49.94
024 Y0.20
025 Z-25.99
026 G0 X0.00
027 Y0.20
028 Z-25.99
029 G0 X0.00
030 Y0.25
031 Z-25.99
032 G0 X0.00
033 Y0.40
034 Z-25.99
035 G0 X0.06
036 Y0.40
037 Z-25.99
038 G0 X50.00
039 Y0.40
040 Z-25.99
041 G0 X50.00
042 Y0.45
043 Z-25.99
044 G0 X50.00
045 Y0.60
046 Z-25.99
047 G0 X49.94
048 Y0.60
049 Z-25.99
050 G0 X0.00
051 Y0.60
052 Z-25.99
053 G0 X0.00
054 Y0.65
055 Z-25.99
056 G0 X0.00
057 Y0.80
058 Z-25.99
059 G0 X0.06
060 Y0.80
061 Z-25.99
062 G0 X50.00
063 Y0.80
064 Z-25.99
065 G0 X50.00
066 Y0.85
067 Z-25.99
068 G0 X50.00
069 Y1.00
070 Z-25.99
071 G0 X49.94
072 Y1.00
073 Z-25.99
074 G0 X0.00
075 Y1.00
076 Z-25.99
077 G0 X0.00
078 Y1.05
079 Z-25.99
080 G0 X0.00
081 Y1.20
082 Z-25.99
083 G0 X0.06
084 Y1.20
085 Z-25.99
086 G0 X50.00
087 Y1.20
088 Z-25.99
089 G0 X50.00
090 Y1.25
091 Z-25.99
092 G0 X50.00
093 Y1.40
094 Z-25.99
095 G0 X49.94
096 Y1.40
097 Z-25.99
098 G0 X0.00
099 Y1.40
100 Z-25.99
101 G0 X0.00
102 Y1.45
103 Z-25.99
104 G0 X0.00
105 Y1.60
106 Z-25.99
107 G0 X0.06
108 Y1.60
109 Z-25.99
110 G0 X50.00
111 Y1.60
112 Z-25.99
113 G0 X50.00
114 Y1.65
115 Z-25.99
116 G0 X50.00
117 Y1.80
118 Z-25.99
119 G0 X49.94
120 Y1.80
121 Z-25.99
122 G0 X0.00
123 Y1.80
124 Z-25.99
125 G0 X0.00
126 Y1.85
127 Z-25.99
128 G0 X0.00
129 Y2.00
130 Z-25.99
131 G0 X0.06
132 Y2.00
133 Z-25.99
134 G0 X50.00
135 Y2.00
136 Z-25.99

网友B:
虽然哥不懂,还是顶你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哥不懂,还是顶你一把。

我看到DYNA了 但没看到继承性的程序 有没有具体选项

网友:
pm居然还有这个机床的后处理,是否支持你那控制器,哥不懂。

楼主:
有没有型号 2400 2800 4400之类的选项  肯定能支持
这个软件全名叫什么啊

网友:
这样有难度的也给楼主钻石透了,

楼主:
这个控制器的其他代码比上面的还要复杂
在一个日本网上看到 说这种代码是BASIC编程语言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程序中的b宏编这个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像vb等

Visual Basic
VB是不是前个帖子 日本网站上说的Basic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B:
001 START MM 01
002 TOOL 1
003 SETUP > ZCXYU

你好是,DYNA MYTE的铣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