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外接电位器

楼主(2011-10-12):
我试过电位器接如下图的AFM和GND无反应....应该怎么接才行

刚才试了一下...成功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在10V、AVI、GND接入,电位器抽头(中间那脚)接AVI。
先用50K,有反应再依次缩小。

网友:
請把參數設定改為外部電壓控制。

网友:
10V AVI GND 这三个接入

网友:
还需要短接M0和GND才是正转启动

网友:
我按LS说的接过,2.2K,没反应.就放弃了.

网友:
为大家提个醒
图纸上的中间脚在实际的电位器上并不是中间出来的那根线
应该用万用表量一下旋转旋钮时哪一个脚和另外两脚之间均有阻值变化
那么它就是中间脚。
楼上应该就是这种情况。
你再试试
另外变频器里应该有设置选项是本地(就是面板)还是外部控制,应该选外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