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大家飞行多少起落了?

楼主(2011-10-12):
Genius CP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购买较早的应该飞行很多起落了
如果超过100个起落,电机还没坏过,那证明华XX有很大进步了

网友:
静态0起落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不過估計又一次令人失望...............

華科爾可能很快就推出 CP2

网友:
还没买。。。所以零

网友A:
每天20个起落,国庆到现在了。电机还没问题。唯独就是脚架跟尾水平翼断了。还是挺耐操的

网友:
我的v120d01每天坚持10个起落,现在除了电机基本都换过了。。。

网友:
主电机换过,不过不是不能用。我是寻找替代品了。

网友:
我的CP每天6个起落,没记录过,100个没有也应该是有80个了,感觉还可以,换了两付尾桨,脚架坏了,自己粘上了,凑合用。

网友:
这电机的确有点让人不放心。

网友:
我9月8号到的货,差不多每天飞5个起落,应该超过100个起落了,电机还没坏过,质量不错

网友:
飞多少都要看运气的吧。
几百起落不坏太正常了。

网友:
大半个月了,应该也有60~80左右,未见电子设备故障

网友:
GENIUSCP的各项配件的参数厂家都是反复测试后的最佳配置的,不会出CP2的

网友B:
到手第三天就改无刷了,降油门到70-80%左右就很爽了,也同样耐炸
原装电机玩玩悬停航线还行,当然要一个电休息几分钟
3d的话,翻不了几下就热的不行,动力下降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20个起落,国庆到现在了。电机还没问题。唯独就是脚架跟尾水平翼断了。还是挺耐操的

那不是快200个起落了
看来华XX这次在电机上下功夫了
不象几年前4#3B上的垃圾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第三天就改无刷了,降油门到70-80%左右就很爽了,也同样耐炸
原装电机玩玩悬停航线还行,当然要一个电休息几分钟
3d的话,翻不了几下就热的不行,动力下降的很厉害

看来电机性能还有待提高
华XX还需要加把劲啊

网友:
我的CP到手一个月,每天3、4个起落吧,目前除机壳撞裂后用502重粘过,前电池架有一处断了用线和胶固定了一下,别的都很好,飞行也很稳。不过我不会3D,只会小航线。

网友C:
每天5电  大概70起落左右 炸机N多次 主浆 尾桨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现在是502粘尾桨  主浆就用锉刀搞搞继续飞。 电机只能一电   必须休息  不然没力  其他还没什么问题  脚架至今没断!难道是RP爆*?最高5米多掉水泥地  全速撞墙N多次。都说脚架不行,我看是尾桨才坑爹,基本一受力就断,现在不换新的了  就用万能的502,一样可以飞! 广告说耐炸,我看华科尔的意思是比以前的华机耐炸而已!! 你要是真相信CP是神机,那只能说你太。。。。。。。(省N字)

网友:
没有CP的口水一下!

网友:
电机不给力,怎么换??

网友:
20个起落

网友(2012-04-03):
12个起落,主电机就挂了

网友:
40-50个起落,除头罩磨损零损伤

网友D:
我的也有70~80个起落了,电机还没挂,就是脚架折了。

楼主(2012-10-08):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70~80个起落了,电机还没挂,就是脚架折了。

看来华xx的确有进步了
不知道最多的有多少个起落了

网友:
GCP原装电机就10多个起落就完了;V120D02S大约400,现也完了,准备返厂

网友:
100000000个起落
                             模拟器里面

网友:
500个起落左右、哈哈、

网友:
Gcp原装空心杯电机,连续2节350mah电池,就2起落挂掉了。

楼主:
LS的,凄凉啊

网友:
零件质量不稳定是最大的问题。我的Genius CP刚买回来时,电机玩十多次电池就无力挂掉了,斜盘舵机有一个也玩没几次就卡住不动。
重新再买一个电机换上,至今飞了一百零七电,每次飞不超过3.5分,飞完一次至少休息十分钟,电机至今仍可使用。
换了新舵机也都炸机无损,所以买华机也得看运气吧。

网友:
我的G CP原装电机大概飞了100多个电就挂了,然后把我的911的主电机装上了继续飞(要换齿轮)

网友:
炸掉斜盘球头就我一个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天5电  大概70起落左右 炸机N多次 主浆 尾桨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现在是502粘尾桨  主浆就用锉刀搞搞继续飞 ...

买了1年多,3起落,现在正吃灰呢!!!

网友:
玩 mini cp的飘过

网友:
不知道minicp和genius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不大

网友E:
手里三台CP飘过

网友F:
区别不大
说这话的都是高手,操控熟练感觉不出差别,我是新手,先后进了MCP和GCP。感觉MCP就象八十岁老头一样稳,而GCP就象八、九岁的孩子一样调皮。

网友G:
从LS各位的反馈看,华xx的品质控制有问题,电机寿命从几个起落到几百个起落都有,相差甚远啊